导弹的导引头--看来看去不知发哪里

楼主(2012-05-23):
虽然是早期的东西,给大家看看。这么综合性技术的东西,都要哪些技术。。

网友:
楼主上哪儿搞的导弹,不会是玩具吧

网友:
无线电制导 雷达

网友:
不是玩具!

紧急呼叫咕哥!咕哥应该知道!

网友:
第一次见到如此高科技的东西

网友:
什么引导头?红外热感还是雷达引导?或者激光引导?或者电视制导?

网友:
怎么是洞洞板的啊?

网友:
看那些陶瓷封装的原件,就知道是军用的。用的雷达引导,估计是反辐射导弹(也叫ARM)的引导头。

网友:
没有拆解、分析图么?

网友:
什么导弹?空空,空地,地空,空舰,地地,导引头完全不同,

这货像雷达制导?
又像空空

网友:
咋个还有 洞洞板焊接的地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反辐射导弹的导引头

网友:
老美的货色,的确够老的。不过军工设备20年都不算老了
其实技术含量不高,可靠性工程做的不错,材料学和工艺才是问题
此外就是烧钱,技术参数都是试出来的,也就是用实弹打出来的

网友:
楼主,引导头4.jpg,多来点图拉,不过瘾哈

网友:
看上去像80年代的东西啊

网友:
面包板?
是老外DIY的吧
MS激光导引头

网友:
这个是大家伙,应该不是空空导弹,貌似是雷达/光学双导引的,反舰导弹?长程地空?

网友:
我认为是红外制导的小型的反坦克导弹

网友:
机械偏转的抛物反射面和中间镀金的波导天线,毫无疑问是雷达制导,抛物面下方开了个圆形小窗,因此推测还有光学导引。

网友A:
从国内还是国外论坛转的?
在一个意大利网站上找到这个图,不过要注册

网友:
雷达CCD双模复合制导系统导引头

网友:
多来几张图吧,仔细看看,这么看不过瘾

网友B:
我有好货,不过就不发了,现在老美的导弹用fpga的多了,集成度高得多了,控制系统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花花玩意儿。
主要是很多工艺和理念提高了很多。
顺便说一句,楼主,除非你是官二代或者圈内人,搞这个很没前途,不如搞个山寨手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货,不过就不发了,现在老美的导弹用fpga的多了,集成度高得多了,控制系统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花花玩 ...

为啥不发?
保密要求?
你可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

网友:
大家都想知道神秘的DD,都底是啥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国内还是国外论坛转的?
在一个意大利网站上找到这个图,不过要注册

一个战败国的人民研究这个,意大利人的居心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好货,不过就不发了,现在老美的导弹用fpga的多了,集成度高得多了,控制系统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花花玩 ...

自己翻墙看看老美的就行了,老美很多东西根本就不保密,就是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多么强大而已。
工业实力决定的,俄罗斯目前很多芯片也无法生产,也要买的,
此外,看看法国的导弹,法国在导弹方面实力非常强

网友C:
看看国产某弹道内部结构。

图片来源“新浪网”http://mil.news.sina.com.cn/2004-11-04/1318240094.html

网友:
上面这图应该是早期的吧~ 现在要是把导弹做成这样...也真无语了

网友:
国内欠缺的就是高可靠地芯片及制造工艺,这些差距大了去了。

楼主:
千万别让咱中国看到,山寨真是无坚不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万别让咱中国看到,山寨真是无坚不摧

咱们90年代初开始引进SU-27,山寨了十几年才山寨出“青出于蓝”的J11B,至今大推力发动机仍无法自给自足,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坚不摧?

网友:
由此看出,这些电子机械结构占据了战斗部相当大部分的空间和重量啊。

网友:
这个很落后了.是TVM的前身,不能完全末端.
导引头也有一套伺服机构,末端才启动,一般引信打开第二级的时候启动
现在基本两大类,一种是你贴的这种,末端大概最远在12-15km,回波的处理大部分还要下去和地面的照射雷达再次校准,
系统复杂,但操作得当准确度高,爱国者2就属于这类,对地面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
另一类比如S300,直接末端,不用管,比较智能,但是精度不如第一种高,不过由于杀伤碎片散步的比较大还是很厉害的.
早期的完全靠地面照射,对人员要求就更高了,但是精度更好,现在逐渐放弃,因为有反辐射导弹的威胁.

网友:
楼主还留了不少图片吧,一起上来让大家开开眼界啦

网友:
楼主一定还有更好的图片,一起分享吧

网友:
导弹的导引头是所有导弹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你首先要知道导弹的工作原理。导弹的型号,引导方式等。例如单向引导、复合引导(自主引导、控制引导等)。最常见的模式为引导头+陀螺仪

网友:
上次在一篇文章上说2000美刀制作惯性制导导弹
然后后面是一堆英文。。。
那个是5,6年前的吧。。。。

网友(2012-07-05):
导弹发动机 -- 这个玩意不好弄呀--要飞到两马赫以上,

网友:
楼主的图片是“欧洲先进中距空空导弹”的导引头,红外、雷达双模制导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是那几个DATEL开关电源。

来一个好玩的,美国LOCAAS微型巡飞导弹:

网友:
老美的东西就是给你看了也不担心,因为告诉你原理你也做不出来

网友:
这个是哪个年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国内还是国外论坛转的?
在一个意大利网站上找到这个图,不过要注册

几年前在《世界军事》杂志上看过,封面内插图,晚上回去找找,记得上面有文字介绍。图都是一样的

网友(2012-08-30):
楼主哪来这么犀利的资料

网友:
这玩意儿先进啊,求高清无码图

网友:
这玩意纯粹就是用等体积的黄金堆出来的~~~~~~~~~~~~

网友:
拆解什么的最喜欢了  拆导弹 听起来多么牛B的一件事件 多上点图啊  这大小太不给力了

网友:
如果是意大利的, 估计是"蝮蛇"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引头, 美国"麻雀"半主动雷达制导导弹的意大利版,  前卡塞格伦天线是明显的特征. 中国曾经70年代末模仿"蝮蛇", 并定型为"红旗-64".  并出口巴基斯坦. 有密级也属于正常.

网友:
拆过一个国产的,空空弹,前面引导头,然后是陀螺仪,后面都是模拟电路。

网友(2013-08-02):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在《世界军事》杂志上看过,封面内插图,晚上回去找找,记得上面有文字介绍。图都是一样的 ...

是的  《世界军事》杂志(记得貌似是4元一本),这个导引头是彩图的,记得大约在06年,第几期不记得了

网友(2013-09-29):
那是洞洞板么?

网友:
军~方的东西大多是非常皮实,但是高科技的话多数未必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打出去后变的啥也没有了,多浪费资源啊。

网友(2013-12-02):
好精致的设备 厉害

网友:
以前高中摆了好几个导弹(中国第一枚空空导弹诞生地),想去拆,发现螺丝不是十字的,未果  orz 。。。

网友:
求高人解答 那个是不是洞洞板?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中间有个风机...

网友:
中间那个应该是陀螺仪。最前面的天线上的洞,我分析,应该是让出可以动的部分,以便实现扫描。

网友:
以导弹那么快的加速度,不知道中间那个风扇是什么材料?

网友:
中间那个带小风扇的看着像是磁控腔

网友:
毫米波雷达引导。

网友(2014-05-03):
那边4个片子是不是XILINX的FPGA,FLEX系列的?
这玩意,技术含量绝对不会低。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2014-09-07):
引用 网友C:
看看国产某弹道内部结构。

图片来源“新浪网”http://mil.news.sina.com.cn/2004-11-04/1318240094.html ...

这么复杂,可靠性能保证?

网友:
有没有高清无码大图

网友:
关注,那位有的,不要藏着了

网友:
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开眼了,第一次见。。。。

网友:
那旁边是一块洞洞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