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0.4.0运行lWI出现 hard fault

楼主(2012-05-24):
       硬件电路DP83848+stm32F107VC
       大家好!
      现在系统正常运行起来没有问题,在运行的时候一旦出现 hard fault on thread: UDP 错误,系统就会反复的 hard fault  => 看门狗启动 => 运行程序 =>  hard fault

      运行程序是运行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hard fault   ,这个进程UDP程序 正常运行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一出现之后就会反复的执行,重启也无法解决,只能用编程器重新刷程序,
     请教一下论坛里的高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psr: 0x41000000
pc: 0x0800412a
lr: 0x08004123
r12: 0xfffffffc
r03: 0xffffffff
r02: 0x20002ab0
r01: 0x00007530
r00: 0x00e7febf
hard fault on thread: UDP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tcp    0x0c suspend 0x000000c8 0x00000400 0x00000240 0x00000013 000
etx      0x0f suspend 0x00000088 0x00000200 0x00000088 0x00000010 000
erx      0x0f suspend 0x00000088 0x00000200 0x000000b8 0x00000010 000
tidle    0x1f ready   0x00000050 0x00000100 0x00000050 0x00000003 000
tshell   0x14 suspend 0x00000080 0x00000800 0x00000080 0x0000000a 000
web 0x1e suspend 0x00000130 0x00001000 0x0000016c 0x00000005 000
UDP   0x15 ready   0x00000120 0x00001000 0x0000015c 0x00000005 000
REG  0x14 suspend 0x00000170 0x00001000 0x00000170 0x00000005 000
RECORDTI 0x1e suspend 0x00000070 0x00000200 0x000000a4 0x00000003 000
DOG 0x06 suspend 0x00000070 0x00000200 0x00000070 0x00000004 000
SIGNAL   0x0f suspend 0x00000070 0x00000200 0x00000104 0x00000005 000
LED  0x18 suspend 0x00000070 0x00000200 0x00000070 0x00000005 000

楼主:
补充一下 在不查网线的情况先串口能读到 transmit eth packet failed

网友A:
建议打开 USGFAUL BUSFAULT 在具体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打开 USGFAUL BUSFAULT 在具体看哪里有问题

嗯,好的,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