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SBUF接收的数据存到外部RAM定义的数组时发现数组里很多...

楼主(2012-05-24):
如题,紧急求解。我让SBUF接收的数据存到外部RAM定义的数组时发现数组里很多数接收的不对为什么?

网友A:
没看到代码,不敢随便下结论,但估计可能出现的问题:
波特率设置不对、晶体频率不准、对SBUF寄存器的重复读操作、发送方速度太快导致接收方处理不过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代码,不敢随便下结论,但估计可能出现的问题:
波特率设置不对、晶体频率不准、对SBUF寄存器的重复 ...

加个延时试试...

我问一下.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字符串.
SBUF是一次性接收 还是分几次接收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个延时试试...

我问一下.
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一个字符串.
SBUF是一次性接收 还是分几次接收呢

在这个区就是51单片机了,对51单片机来说,SBUF只有1个字节的深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区就是51单片机了,对51单片机来说,SBUF只有1个字节的深度。

就51来说.串口中断接收abc这三个字节.是产生一次中断还是三次中断.

网友:
3次中断,另外C51对Xdata的数据区不会自动填充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51来说.串口中断接收abc这三个字节.是产生一次中断还是三次中断.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中断服务程序是怎么写的。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是读完SBUF就清空RI标志并退出,那么就是产生三次中断。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里是把协议处理完才退出,那么就只产生一次中断,只是这个过程中RI标志位被置位了3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中断服务程序是怎么写的。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是读完SBUF就清空RI标志并退出,那么就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初使化串口
while(1)
{
  if(flag==1)//接收到的数据发到电脑PC串口上.
  {
   ES=0;//串口中断 关了
   flag=0;//标位清0
   SendOneByte(a);//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到PC机串口上
   ES=1;//串口中断 手动打开

  }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号为4
{
    if(RI)
    {
         t[j]=SBUF;
         //a=t[j];//反回PC串口
         j++;
         if(j >= 64)j=0;
        RI = 0;        //手动清0 退出
         flag=1;//标质位等于1,说明接收到数据
   }
    else
        TI = 0;
}
我的代码
那我想产生一次中断接收所有数据.应该如何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oid main(void)
{
InitUART();//初使化串口
while(1)
{
  if(flag==1)//接收到的数据发到电脑PC串口上.
  {
   ES=0;//串口中断 关了
   flag=0;//标位清0
   SendOneByte(a);//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到PC机串口上
   ES=1;//串口中断 手动打开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号为4
{
    if(RI)
    {
         t[j]=SBUF;
         //a=t[j];//反回PC串口
         j++;
         if(j >= 64)j=0;
        RI = 0;        //手动清0 退出
         flag=1;//标质位等于1,说明接收到数据
   }
    else
        TI = 0;
}
我的代码
那我想产生一次中断接收所有数据.应该如何写呢...
{
        if(RI)
        {
                unsigned char i = 3;
                do
                {
                        t[j++]=SBUF;
                        RI = 0;
                        if(j >= 64)
                        {
                                j=0;
                        }
                }while(--i);
                flag=1;
        }
        else
        {
                TI = 0;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ile(--i);
这个是 循环3次吧.
我试了一下 一个字节被输出了3次啊.

SBUF长度不固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while(--i);
这个是 循环3次吧.
我试了一下 一个字节被输出了3次啊.
{
        if(RI)
        {
                unsigned char i = 3;
                do
                {
                        //之前少了下面这个while循环
                        while(!RI)
                        {
                                ;
                        }

                        t[j++]=SBUF;
                        RI = 0;
                        if(j >= 64)
                        {
                                j=0;
                        }
                }while(--i);
                flag=1;
        }
        else
        {
                TI = 0;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要看中断服务程序是怎么写的。

如果中断服务程序中是读完SBUF就清空RI标志并退出,那么就 ...

buf[j++]=SBUF;
PC串口发送A,1,22(字符型)

buf[0]为A
buf[1]为,(豆号)
buf[2]为1
buf[3]为,(豆号)
buf[4]为2
buf[5]为2
现在接收了6个字节的数据在buf[]数组中.但这不是我要的数组
我要的是
buf[0]为A
buf[1]为1
buf[2]为22
应该如何处理好呢?
这个代码咋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