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下arm11(6410)挂载NFS

楼主(2012-05-24):
一直在学习ARM和linux,初学者,也一直在走弯路,在做驱动开发的时候,挂载NFS还是比较方便的。现在交流下经验:
1、主机IP:192.168.0.108
      板子IP:192.168.0.107
2、我在根目录下创建里一个共享目录/ftp
   增加权限: #chmod 777 -R /ftp
3、安装服务组件:nfs-kernel-server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可能需要安装nfs-common和portmap
4、修改根目录下的/etc/exports
在最后一行添加:ftp 192.168.0.*(rw,sync,no_root_squash)
5、启用服务
   #service nfs-kernel-server start
如果不行尝试下: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5、在超级终端下输入挂载命令:
#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0.108:/ftp /mnt
主机文件夹ftp就被挂载板子的mnt文件夹下了。
推荐一个ubuntu下的超级终端:minicom,非常好用,大家还有什么嵌入式linux开发平台的经验交流下啊

网友:
我喜欢直接从nfs启动,参数如下

setenv bootargs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5.74:/nfs ip=192.168.5.72:192.168.5.74:192.168.5.1:255.255.255.0:linux.arm9.net:eth0:off console=ttySAC0,115200

虚拟机ip:74
开发板ip:72

网友A:
我怎么挂载不成功呀,开发板,虚拟机,WINXP,都可以ping 的通呀,好奇怪的,用的是SecureCRT 6.7串口。其他用的是UBUNTU12.04 busubox 1.15.3, 内核2.6.30的,
显示这样一个数据 failed: Protocol not supported。
[@ubuntugg: /]# mount 192.168.237.30:/nfsroot /mnt/nfs
mount: mounting 192.168.237.30:/nfsroot on /mnt/nfs failed: Protocol not supported

网友A:
对了你用的是ubuntu 什么个版本的呀,挺好用的,我的怀疑系统有问题的,搞一天都是挂不上真是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用的是ubuntu 什么个版本的呀,挺好用的,我的怀疑系统有问题的,搞一天都是挂不上真是悲剧。 ...

我用的是ubuntu10.10,板子跑的是linux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挂载不成功呀,开发板,虚拟机,WINXP,都可以ping 的通呀,好奇怪的,用的是SecureCRT 6.7串口。其他 ...

嵌入式挂载NFS貌似要加nolock吧,你加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挂载不成功呀,开发板,虚拟机,WINXP,都可以ping 的通呀,好奇怪的,用的是SecureCRT 6.7串口。其他 ...

虚拟机得打开桥接

网友B:
谁能解决我挂了NFS电脑就不能上网的问题

双网卡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能解决我挂了NFS电脑就不能上网的问题

双网卡可以不?

跟双网卡有关系吗?

网友:
nolock 也试了不行的呀,

网友:
桥接有打开哦,

网友:
现在就用别的电脑能挂上,开发板挂不上,难道是开发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挂载不成功呀,开发板,虚拟机,WINXP,都可以ping 的通呀,好奇怪的,用的是SecureCRT 6.7串口。其他 ...

从提示看,应该是没有安装相关组件。

网友:
这个可以mark

网友:
版主有没有编译2.6.35的内核 看下能不能一键烧写进去?

网友C(2012-12-11):
我也挂不了,提示mounting on mnt1 failed……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挂不了,提示mounting on mnt1 failed……怎么办?

估计是你软件及相关组件没有装完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你软件及相关组件没有装完整

谢谢!已经解决了!不过是碰的,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