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C8051F340的AD能不能读到5V的电压?

楼主(2012-05-24):
我的外设模拟电压输出是0~5V的,用的是C8051F340,3.3V供电,想问这单片机的AD能不能读到0~5V

网友:
当然不能,AD输入最高电压为Vref, 外电压高可以电阻分压。

网友:
C8051F580可以采集5V电压

网友:
看以下手册,要设置参考电压的,不能高于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