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坛里IR2104用法的一些帖子的疑问,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2012-05-24):
设备中需要控制一个24V/50W直流电机,开始采用继电器直接启动,造成启动电流过大,启动瞬间将24V电源跌落将近有9V,容易造成电源自保护,因而想找一种电机软启动的解决方案,最近查阅了一些资料,决定采用功率MOSFET H桥方案,采用IR2104作为MOSFET的驱动IC,这两天几乎查阅了网上所有关于IR2104的应用的帖子,发现有多疑问,现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帖子中用到的原理图发上,并指出其中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1、第一个应用原理图:

该应用原理图中Ctrl1,Ctrl2作为2个方向信号(正反转),PWM作为脉冲输入,并用与非门逻辑电路7400译码出左右2侧IR2104的IN、SD信号,分析译码后个波形图如下:

按分析出来的波形,左侧下管在正转动整个过程中从未被导通过(即lo1信号一直为低电平),这将导致左侧上管的自举电容无法完成充电自举,因而就无法正常给出驱动上管的悬浮Vgs,因而该电路逻辑译码部分电路有待商榷;个人认为正确的控制逻辑应该为:H桥右侧上管始终不导通,左侧上管和右侧下管应该是同时导通或截至的,而左侧的下管的导通相位是与上管相反的,具体的波形图已经在上图给出;

网友A:
在谈论自己的认为前,先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图中的电路确实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谈论自己的认为前,先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图中的电路确实是能用的

这个图也是从坛友wudi发过的一个帖子中截下来的,他说是经过测试验证过的,但是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如果下管始终不导通,自举电容如何充电自举?

楼主:
自己顶下,有用到IR2104的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A:
在学校时老师通常都是强调 多看资料,多思考,多动手实验

IR公司网站上有几篇关于MOS管栅极驱动方面的中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学校时老师通常都是强调 多看资料,多思考,多动手实验

IR公司网站上有几篇关于MOS管栅极驱动方面的 ...

IR网站上的相关资料都看了,这几天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所以才敢对这个帖子中的电路提出一些疑问,这位前辈能否帮我分析下这个原理图中各信号的逻辑关系?

网友B:
PWM为低电平时候,,左上和右下MOSFET关闭。
电机右>右上MOSFET内二极管>24V>地>左下MOSFET>电机左。
所以电机左边电压钳制在—0.6V,此时电容充电。

网友A:
换向后

逻辑部分 的处理大概就得出这样的波形

网友:
这个图没有问题,只是不能工作在100%占空比。自举电容用陶瓷电容就行,容量根据频率等因素计算,附件的资料就是计算这个电容的,不计算的话,绝大多数情况下用1uF就行了,二极管就用1N4148,我从来没用过肖特基,没有遇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为低电平时候,,左上和右下MOSFET关闭。
电机右>右上MOSFET内二极管>24V>地>左下MOSFET>电机左。
所以 ...

xk6450094你好,当PWM为低电平时,左上右下MOSFET关闭这个没错,但此时的电流能倒灌进24V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向后

您仿真的波形跟我画的是一样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不清楚这个自举电容是在什么时候充电的?

网友B:
电机具有电感的特性,电流不能突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具有电感的特性,电流不能突变

能否留个QQ聊聊?

网友:
在1楼的比较图里,如果把IN1和SD1的信号互换的话,就可以得到你认为正确的波形图。SD为1的时候,HO和LO信号相反,SD为0的时候,HO LO 都为0.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

楼主:
已经弄明白图中自举电容如何充电的问题了,谢谢楼上各位大虾们的无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弄明白图中自举电容如何充电的问题了,谢谢楼上各位大虾们的无私

详细写写啊,楼主~~~~

网友(2015-11-29):
引用 楼主:
已经弄明白图中自举电容如何充电的问题了,谢谢楼上各位大虾们的无私

能不能具体说说呢?

网友C(2019-10-18):
引用 楼主:
已经弄明白图中自举电容如何充电的问题了,谢谢楼上各位大虾们的无私

请问一下,一楼驱动逻辑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一楼驱动逻辑对吗?

看看手册吧,这个芯片用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手册吧,这个芯片用起来很简单的

那你解释一下Q2   G极为啥会有个高脉冲,任何电路都不简单,只是你没有认真观察。四个波形分别为Q1,Q2,Q3,Q4的G级波形。PWM1Khz,占空比50%

网友C:
SD和PWM信号用的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D和PWM信号用的一样的。

你说的PWM和SD信号用的一样的是什么意思?难道工作的时候,你给SD也是PWM?
这个自举电路我自认为从原理和一般应用来说还算了解。
给出IN的时序,以及SD的时序,我说的是你实际给出的时序图
我从图上看出,是你在控制的时候对SD进行错误的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PWM和SD信号用的一样的是什么意思?难道工作的时候,你给SD也是PWM?
这个自举电路我自认为从原理 ...

就是一楼的逻辑,sd也是pwm

网友:
运行过程比如正传只有左上右下同时导通,然后同时截止,这样的逻辑,示波器就是这个逻辑的波形。

网友:
这个逻辑,为啥要用7400呢,直接让in1执高,in2执底,SD输入PWM  ,逻辑是一样的吧!还可以省掉7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