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试iPhone手机的蓝牙模块EBT202。

楼主(2012-05-24):
原来调试过android手机的蓝牙模块,现在买了iphone手机的蓝牙模块EBT202,发现有很多地方不同,不知道如何调试,请高手指点。

楼主:
调好了,它就是串口通信协议,就几条协议。

楼主(2012-11-07):
就是按照他们提供的手册,搭建电路,就是电源加串口。

双方协议总共就是5条。差不多就是只管向串口发数据和收数据。 就能与对方蓝牙通信了。

网友:
你用AT指令控制吗?实时控制最好玩,郁闷,手上的蓝牙模块好象不支持AT,再找模块~

网友(2013-03-21):
能否公开一下EBT202的资料,在哪里购买的,能否和ANDROID的手机和平板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