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安装求助,几次安装一直卡在100%动不了

楼主(2012-05-24):
安装ads1.2的时候,等了很久一直卡在100%那里,也不能cancel,强制关闭之后,在开始-> 程序-> ads1.2下只出现了online books而看不到axd debugger等,重新安装的时候老是出现modify repair等选项。按照网上的方法删除注册列表可以再次安装,但是每次都是一直卡在100%那里。。。
求大虾指导~~

网友A:
我的也是,安了一天了,试了各种方法,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急死了。。。。。

网友B:
还要安装那个破解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安了一天了,试了各种方法,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急死了。。。。。 ...

现在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安装那个破解文件吧~~

怎么安装??没办法进入到证书选择那个界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安装??没办法进入到证书选择那个界面啊

我重装系统了,安装很顺利,重装系统的时候发现我的硬盘驱动有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原来到了那就通不过。而且我在安装的时候用的是自定义安装,我只安装了软件包,没安装在线更新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重装系统了,安装很顺利,重装系统的时候发现我的硬盘驱动有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原来到了那就通不 ...

我不要重装系统啊,有好多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要重装系统啊,有好多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上好多方法,你都试试吧,删除注册表信息,重新安装的时候换另一个路径,安装的时候只安装软件包,实在不行就必须重装了,我也没找到具体原因。祝好运!

网友C:
我怎么  一按就安上了   怎么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  一按就安上了   怎么个情况?

以前我也是第一次安装就好了,后来换了个系统,不知道经历了些什么事情,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好多方法,你都试试吧,删除注册表信息,重新安装的时候换另一个路径,安装的时候只安装软件包,实在 ...

急死了,装了这么久还是不行,坑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我也是第一次安装就好了,后来换了个系统,不知道经历了些什么事情,就不行了。。。 ...

那就不清楚了,我安装上很少用的。我不是在网上下载的,买的套件里自带的。当时安装的时候,装了好几遍,因为key没设置好

网友D:
ADS相对于MDK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不清楚了,我安装上很少用的。我不是在网上下载的,买的套件里自带的。当时安装的时候,装了好几遍, ...

key没设置好?有设置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key没设置好?有设置的吗?

记得是  安装到100%的时候    要求安装KE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是  安装到100%的时候    要求安装KEY

我是一直安装到100%就不动了。。。cancel也没办法关闭,只能任务管理器才能关

网友B:
安装到百分百的时候,看图,点那个选项,找到你的license,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到百分百的时候,看图,点那个选项,找到你的license,希望可以帮到你。。。 ...

我是安装到百分之百之后一直过不去,在开始菜单那里只有online那个程序,没有其他的。。。

网友:
啥系统来着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DS相对于MDK有什么好处?

能使用一些非常古怪的仿真器,调试一些FPGA和SOC里面的ARM内核,早年ADS是ARM官方唯一的开发工具。
ADS最高版本是1.2,从2.0开始这个工具改名叫RVDS了,现在的版本是4.0,主要给芯片厂家使用,一般单片机开发者用不到。
对于成熟的ARM单片机,官方的开发工具就是RVMDK,IDE外壳是Keil做的,编辑器调试界面神马的,但是Keil的编译器是RVDS的,目前最高版本也是4.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使用一些非常古怪的仿真器,调试一些FPGA和SOC里面的ARM内核,早年ADS是ARM官方唯一的开发工具。
ADS最 ...

多谢你的说明,以前公司用trace32,编译器是ADS1.2.后来自己买了JLINK,就改用MDK了,arm9用MDK,手上有几百片ARM7,用的是ADS做的,不想移植了,不知道ADS1.2支不支持JLIN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安装到百分之百之后一直过不去,在开始菜单那里只有online那个程序,没有其他的。。。 ...

那就奇怪了~~

网友(2014-02-13):
一样的情况,请问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楼上的情况请参照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eb539901010dvp.html 里面进行操作,一样可以用

网友:
昨天刚装,卡了一晚上。网上搜说卡的时候点关机,然后会弹出许可证。然后我就装上了!

网友(2014-10-04):
删除ADS的注册表,重启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不知道解决没

网友(2015-07-10):
工作需要,也要开始学习ARM7,感觉ARM7弄两套指令集多个模式状态,啰嗦死了。ADS1.2还没安装过,下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