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驱动S29GL的时序如何配置

楼主(2012-05-24):
兄弟们,咱是LPC1788驱动S29GL,
LPC1788   -------   S29GL
A0-A25    -------   A0-A25 (不错位,即A0对A0)

下面关于时序的配置,如何搞的呢?晕了去了,试了好多次,均读不出ID号,有用过的兄弟吗,能否指导一二。

//  LPC_EMC->StaticWaitWen0  = 0x00000003;
//  LPC_EMC->StaticWaitOen0  = 0x00000003;
//  LPC_EMC->StaticWaitRd0   = 0x00000006;
//  LPC_EMC->StaticWaitPage0 = 0x00000003;
//  LPC_EMC->StaticWaitWr0   = 0x00000005;
//  LPC_EMC->StaticWaitTurn0 = 0x00000003;

网友:
没用过S29GL256帮顶!

楼主:
依然在琢磨中,官方的我试过,确实能读出SST39的ID和读写。可是这里这6个参数如何计算,还没有弄清楚。

楼主:
已搞定,但这部分只是绕过去了。
方法:直接使用官方例子,只修改指令部分和地址移位部分。

网友(2012-06-28):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   都不出ID    能否发个程序上来??

网友A:
那里有官方的例子下 ?

网友:
有,就是那5个时序那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
    // init timer
        TIM_ConfigStruct.PrescaleOption = TIM_PRESCALE_USVAL;
        TIM_ConfigStruct.PrescaleValue        = 1;

        // Set configuration for Tim_config and Tim_MatchConfig
        TIM_Init(LPC_TIM0, TIM_TIMER_MODE,&TIM_ConfigStruct);
        TIM_Waitms(300);

        EMC_StaMemConfigMW (0,EMC_StaticConfig_MW_16BITS);
        EMC_StaMemConfigPB(0,EMC_StaticConfig_PB);

        EMC_SetStaMemoryParameter(0, EMC_STA_MEM_WAITWEN, EMC_StaticWaitWen_WAITWEN(0X2));
        EMC_SetStaMemoryParameter(0, EMC_STA_MEM_WAITOEN, EMC_StaticWaitOen_WAITOEN(0X2));

        EMC_SetStaMemoryParameter(0, EMC_STA_MEM_WAITRD, EMC_StaticWaitRd_WAITRD(0x1f));
        EMC_SetStaMemoryParameter(0, EMC_STA_MEM_WAITPAGE, EMC_StaticwaitPage_WAITPAGE(0x1f));
        EMC_SetStaMemoryParameter(0, EMC_STA_MEM_WAITWR, EMC_StaticWaitwr_WAITWR(0x1f));
        EMC_SetStaMemoryParameter(0, EMC_STA_MEM_WAITTURN, EMC_StaticWaitTurn_WAITTURN(0x1f));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有官方的例子下 ?

直接去官网下固件库里面有!

网友:
请问一下 官方的固件库的网址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