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9.1如何设置自动调用modelsim-altera6.5b进行RTL simulation仿真?

楼主(2012-05-24):
Quartus9.1如何设置自动调用modelsim-altera6.5b进行RTL simulation仿真?
RTL simulation 可以仿真,每次都要手动设置一次?
有没有简单快捷的方法设置为RTL simulation仿真时自动调用modelsim-altera6.5b,并且显示波形?

网友:
quartus 11.1版的设置仿真器为 modelsim-altera  鼠标点下就可以 前仿和后仿了。其他的啥都不用配置。 9.1的 没有用过。

楼主:
quartus 11.1版是不是集成了modelsim-altera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quartus 11.1版是不是集成了modelsim-altera了?

没有  也要自己单独下载  和谐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也要自己单独下载  和谐掉

我是想设置quartus和modelsim,现在的状况是 RTL 仿真时出现modelsim-altera的界面,打开wave页面,没有波形,还在在work目录下在testbench文件上右击simulate,再把信号添加到wave界面中,再run,wave界面中才会有波形,不过控制台的输出页面中输出的信息不是很完全,只有在testbench文件中的display显示,而testbench文件调用的verilog模块中的display不会显示。
如何设置才能自动调用呢?可能是我的modelsim没有破解好,别人的modelsim是可以直接在wave窗口中出波形的。想问下设置的方法。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把 testbench文件添加到quartus的设置中  在Setting->simulation->compile test bench  后面有个 Test Benches 中设置你的testbench的文件和测试模块名、顶层模块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把 testbench文件添加到quartus的设置中  在Setting->simulation->compile test bench  后面有 ...

添加了,估计是没有破解好,晚上破解有的是license.txt,我的是license.txt,好像如果用license.dat就可以了,我的破解方法估计有问题。

楼主:
哈哈,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2-08-11):
楼上的能不能讲详细点,我用9.1也碰到这种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我是参考网上的一篇文章,好久没有做这方面的事情了。细心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2016-01-10):
引用 楼主:
哈哈,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怎么解决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