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把这个框架图连成电路啊!!

楼主(2012-05-24):
用哪款软件可以很好的把上面框架图连成电路图啊!而且还能有keil进行软件编程啊 !小白  求指导啊!!

网友:
没有这种神奇的软件能够把框图练成原理图。

画原理图可以用protel。

网友:
自己开发一款吧,你将成为Bill一样的人物

楼主:
呵呵  我的意思就是参照这个框架图 画电路图!!     protel我试了  不怎么会用啊  这框架里的3款芯片 我都没找到!!元件库里都没有啊!!

网友:
这位童鞋真的是新手啊。。。

网友:
lz严重新手啊,

网友:
楼主好神奇,请使用protel

楼主:
lz 的确是新手啊  求指点 求指导 各种求!!!

网友:
看来楼主还不会自己画原件库

楼主:
是的  lz之前都没用过protel  只用过multism protues等等。。。。。。

网友:
无语飘过·········

网友:
楼主刚从仙界下凡,对凡间的东西感觉够新鲜。楼主可以开发那么一款软件,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
楼上们,请不要扼杀天才的想象力!!!

网友A:
上传一个lib文件

网友:
有这样的软件的话这儿大多数的人都会失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一个lib文件

这个我收了。。。

话说LZ你也别做手上这个项目了,直接就去搞个从框图到成品的软件吧,一旦出来即是伟人啊。。。不过也得小心群里口水淹死你。。。哈哈~

网友:
果然小白。没有这种软件的,自己努力吧。

网友:
神一般的人物出现了
楼主,是从哪里下的这个框架,打算做毕业设计?

楼主:
是的    我是学光方面的  毕业设计被老师秒选了  最后做了这个

楼主:
谢谢14楼
大家都误解我了  我不是说有这样的软件  可以直接从框图转为电路图 我只是想求一款可以画电路的软件 这款软件里 包含框图里的这些芯片啊!
我是小白 但也没那么白啊!!!

网友:
我建议你给100W,肯定有人给你把哪个图转换成原理图,,
要不你试下,
你会发现能实现你这个功能的软件有很多.

网友:
不是小白是大白

楼主:
额。。。。好吧 随便了!!

网友:
自学PROTEL或其他软件,然后自己画吧。
要不毕业后,会后悔的。

网友:
呵呵,楼主讲了一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