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24):
我有一个CPU是224XP的PLC,它的两个通讯口都不能与PC通讯,哪位高手能说说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上位机用的MICRO/WIN还是组态王之类的软件?通信不成功的原因无非是通信地址和参数设定不一致,另外,如果是山寨的通信电缆的话,驱动没装好或者质量差也是很有可能的。

楼主:
谢谢二楼,这台PLC是在使用中出现这种问题的,我用万用表测了通讯部分的元件,也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问题在哪儿了,反正应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写软件的人做了手脚哟!

西门子的PLC,使用的很多,基本上不人为去动的话,很少出现硬件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通讯口坏了,通讯口是不隔离的

网友:
PLC的运行模式打到停止,再联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