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芯片ST04D不能用啊不知道什么问题,那位看看

楼主(2012-05-24):
#include"STC12C5620AD.H"
#include"TM1628.H"
#include"Delay.H"

sbit P22=P2^2;     //按键
sbit P23=P2^3;    //按键
sbit P30=P3^0;   //按键
sbit P31=P3^1;  //按键
sbit P21=P2^1;  //蜂鸣器

bit SystemTime1Ms=0;
bit SystemTime15Ms=0;
unsigned int  TimeCount = 0;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E8;
    TL0 = 0x90;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MOD = 0x01;
    TH0 = 0xE8;                        //6MHZ晶振,1ms计数。
    TL0 = 0x90;
//        SystemTime1Ms=1;
//         if(SystemTime1Ms)
//      {
//      SystemTime1Ms=0;
      TimeCount++;
          if(TimeCount>=15)                          //按键延时用,15毫秒
            {
                  TimeCount=0;
                       SystemTime15Ms=1;                  //时标
                          }
}
void key_process(void)
{
  if(SystemTime15Ms)
    {
     SystemTime15Ms=0;
        if(P22 == 0)
        {
        TM1628_display(TAB_duan[1],TAB_duan[1],TAB_duan[1],TAB_duan[1]);
        }
        else if(P23 == 0)
        {
        TM1628_display(TAB_duan[1],TAB_duan[1],TAB_duan[1],TAB_duan[1]);
        }
        }
}
void main()
{

TM1628_init();
Delay(10);
TM1628_display(TAB_duan[1],TAB_duan[1],TAB_duan[1],TAB_duan[1]);
while(1)
{
key_process();
}

}

楼主:
还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搞定了哈,原来不用延时的,直接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哈,原来不用延时的,直接就可以用

蛮好玩的哈

楼主:
不知道用TM1628怎么写个时钟,那位知道的么,可以给个思路

楼主:
还是没人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