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用过世纪明生的CS8953单片机?

楼主(2012-05-25):
那位兄弟用过世纪明生的CS8953单片机?请教下ISP程序下载的方法!谢谢!手上的几款编程器都不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2012-11-06):
最近做一个项目使用这个单片机。
该单片机有专用的下载器,与以往51内核单片机不同的是,其通过I2C总线下载程序。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3-04-01):
楼上的,那个文件下载后打不开啊

网友(2013-08-20):
有兄弟有用CS8953吗?要买几个。TB搜了下,貌似不靠谱

网友(2016-08-03):
你好,我也遇到和你一样不知用什么工具烧录这个芯片,请教下你,谢谢

网友(2018-08-01):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

能说一下.8953 如何下载

网友A:
哥们,这MCU 看起来不错,请问大概什么价格,能透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这MCU 看起来不错,请问大概什么价格,能透露一下吗

好多年没有用这个芯片了,现在价格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