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st电路问题,帮忙看看波形。

楼主(2012-05-25):
焊了一个基本的Boost电路。
    NMOS :APM2014
    电感:电脑主板CPU供电电感
    二极管:1N5822
    电容:3uF
    栅极电阻:22欧
    电源:10V
    负载电阻:100欧

示波器上面波形是3.3V 500k 的PWM。下面为测量到漏极波形。这个波形对吗,后面的振铃是怎样造成的。多谢

网友:
负载小的情况下,就是这种波形,原因我也不怎么清楚。

楼主:
是不是那个器件选择不对?哪位高手能从原理上给讲讲。

网友:
电容换容值大一点的看看

网友A:
正常的阻尼振盪DS间极电容和电感諧振,你現在重点是元件如何取值使效率提高。

网友:
正常,电路工作在DCM模式,电感中储存的能量完全传递到负载后电流降为0,然后电流继续变负,开始与MOSFET的Coss谐振,就形成这样的阻尼振荡波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阻尼振盪DS间极电容和电感諧振,你現在重点是元件如何取值使效率提高。 ...

恩,出现这种波形,电感会发热。负载加大的话就没这种波形。而且电感也就没那么热了。买了些电感,等器件到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