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54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25):
看了TLC2554data后,自己写了个驱动程序,无法工作。。。
有没有人用过TLC2554或者TLC2558或者TLC1514或者TLC1518的,求指导。。。。

网友A(2013-05-16):
TLC2558,使用出现无法启动采样转换问题,请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TLC2558,使用出现无法启动采样转换问题,请指导!!

先检查硬件:
1. 电源电压正常?
2. 参考电压正常?
3. 引脚连接正常?

再检查软件:
1. SPI 时钟极性、相位正常?
2. SPI采样保持正常?
3. SPI数据帧格式正常?
4. 工作逻辑正常?
5. 通讯时序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解决

最近也在弄16c554,按照芯片手册中的时序,对寄存器的读写无法实现,能不能把程序给我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C2558,使用出现无法启动采样转换问题,请指导!!

好多天没上了,不好意思,在按时序转换完成之后,时钟继续循环14个周期(这边你调调试试看),反正我加了,就能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弄16c554,按照芯片手册中的时序,对寄存器的读写无法实现,能不能把程序给我看看,谢谢 ...

见楼上,还有16C554那是什么,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