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采样4-20MA电流,这种接法为啥对输出源有影响?

楼主(2012-05-25):
如图所示,4-20两线制仪表,串接了一个电阻,另外一个系统采样这个电阻两端的信号,但是接入采样系统时,会干扰仪表上的温度测量模块,我估计是使到温度测量的稳压部分不稳定,靠成测量温度的结果不稳定,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两个系统采用分开的电源

网友:
你没有搞明白两线制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共地了吗?

网友A:
楼主是没明白电流环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没明白电流环的概念。。。

我想我是明白的,仪表供电24V,电流控制在4-20mA,我这样接是没问题的吧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我认为自己是清楚两线制的,大家话都说了一半,采样电阻两端接的系统实际是hart转换器,都是这样接的吧,我接了不同厂家的模块,都可以通信,但是有些会影响温度模块,有些不会

网友B:
电阻接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接负端

抱歉,之前可能是画错了,我实际上是按这个图接的,但是会影响变送器

网友C:
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的。在电路设计上注意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的。在电路设计上注意干扰。

这些模块都是现成的,我现在是在做组态,模块内部是动不了的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帮顶吧

网友D:
采样系统和二线制仪表分开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样系统和二线制仪表分开供电即可。

测试的时候就是分开供电的,还是有影响

网友:
希望采电流,又希望毫无影响,可以选择电流传感器。20MA好像小了点。
减小电阻,然后运放放大,也可以考虑。

网友E:
这样接应对变送器毫无影响,楼主还是上传些真实数据看一下影响是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接应对变送器毫无影响,楼主还是上传些真实数据看一下影响是多小。

变送器测温部分直接测水的温度,瞬时温度基本没有变化,手头上有不同厂家的电流采样模块,有的接上系统,温度跳动0.1度,有的接上温度跳动1-2度,明显的不正常

网友E:
在变送器输出串一个mA表, 看一下电流有没有改变。

相信是 hart/485 与被测电路之间地回路引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变送器输出串一个mA表, 看一下电流有没有改变。

相信是 hart/485 与被测电路之间地回路引发的问题。 ...

有什么处理的办法吗? 以前曾经测过,不过的采样模块,接入的时候是会引起电流的一些变化

网友:
很可能是采样模块和传输线有漏电流,比如Y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处理的办法吗? 以前曾经测过,不过的采样模块,接入的时候是会引起电流的一些变化 ...

变送器输入保持不变, 用不同数值串连电阻对变送器标定,看一下不同电阻如何影响变送器输出电流。

或把供电电压由 24V, 23V, ....15V 标定变送器输出电流也可以。

网友:
采样模块有具体参数的吧,输入阻抗之类。要不换个电源试试 或者 LOOP+ 串个大电阻,菜鸟一个,瞎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送器测温部分直接测水的温度,瞬时温度基本没有变化,手头上有不同厂家的电流采样模块,有的接上系统, ...

先只接250欧姆的电阻,看影响大不大。

楼主:
接的就是否250欧的,现在换了电源,分开供电,换了电流采样模块,总算稳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