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 TO DC 模块中.频率决定了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2-05-25):
DC TO DC 模块中.改变了频率.  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网友:
频率高了电感电容的取值可以更小~

网友:
频率越高,纹波可以做的幅度越小,同样电感和电容的值也可以选择的越小,不过代价是斩波噪声也越多。

网友A:
电容电感的损耗减少了,二极管,三极管的损耗加大了,关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点,让电感电容的损耗和二,三极管的损耗之和最小!

楼主:
哦哦, 谢谢各位大侠们的教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电感的损耗减少了,二极管,三极管的损耗加大了,关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点,让电感电容的损耗和二,三极管的损 ...

频率高了电感的损耗不一定小,一般情况下还会更大,因为趋肤效应和磁芯损耗的上升,不能只考虑ESR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高了电感的损耗不一定小,一般情况下还会更大,因为趋肤效应和磁芯损耗的上升,不能只考虑ESR吧

对,什么东西都会有极限,物极必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