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功率与喇叭的关系

楼主(2012-05-25):
一般功放都会有一个功率多少瓦,然后喇叭也有个功率多少瓦,
如果我用一个1W的功放驱动2W的喇叭会发生什么事?
用2W的功放驱动1W的喇叭,当功放输出2W功率的时候,喇叭是不是会很容易烧掉呢?
另外喇叭有4欧的和8欧的,有的功放在驱动相同瓦数,不同阻抗的喇叭,又会有什么区别呢?
例如2W的功放去驱动4欧2W和8欧2W的喇叭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同时再请教下我用VS1003能不能直接驱动上面那个8Ω1W的喇叭,声音会不会很小,要是用集成功放使用什么样的功放比较好些?
先谢谢了!

网友A:
正规的标识是这样的:

喇叭    Max Power :**W

功放    Max Output Power:**W @**Ω
                                       **W @**Ω

看到这种标识相信不用解释你就能明白了

网友:
原来折腾过一段时间,建议只供参考。
功放一般是定压输出。而且音量(功率)也是可调的。

网友:
不是很清楚
同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的标识是这样的:

喇叭    Max Power :**W

喇叭背后标定8Ω1W中的1W是指额定功率还是最大功率呢!?

楼主:
查到答案了,现在和大家分享下:
  第一个问题:如果功率相差不大,并没太多区别,如果相差太多,就会因为推力不够,纸盆或音圈振幅不够,使得声波直达距离不够,影响到音质;

  第二个问题:同上面的道理,因推力过大,纸盆或音圈振幅过大,会造成变形或打底,阻抗不变,电流就会增加,此时线圈的发热也就加大了,严重的会烧坏线圈;

  第三个问题:不同阻抗的喇叭,其响应灵敏度是不一样的,阻抗越小响应灵敏度就越高。在音质的角度来说,阻抗越小的响应的声音会越大,可是声音的厚实度及直达力就差很多,反之;

第四个问题:这个跟你功放的功率值阻抗是有关系的,如果你的功放2w是8欧,那么在推动4欧2w喇叭的时候,其最大输出功率应该是4w,这样就小则影响音质,大则损坏喇叭(这个还要建立在你功放是否能匹配低阻抗输出,例如D类功放就不可以这样搭配);

同时在逛本论坛时,找到另以为网友关于LM4890芯片的使用,这个芯片正好符号我的使用!!

楼主:
先按照这个设计一板PCB,过几天给答复!

楼主:
一般在阻抗匹配的前提下:喇叭功率=功放功率x130%.同时喇叭的阻抗跟喇叭的尺寸或功率是没关系的,目前过kw的喇叭也有2欧阻抗的,小到2.5寸的喇叭也有32欧的阻抗,喇叭的灵敏度是跟阻抗成反比的.

网友(2012-11-27):
引用 楼主:
一般在阻抗匹配的前提下:喇叭功率=功放功率x130%.同时喇叭的阻抗跟喇叭的尺寸或功率是没关系的,目前过kw ...

楼主:我家的门禁是一个32欧姆,0.5w的喇叭,现在坏掉了,但是目前只有8欧姆/0.5w和4欧姆/0.5w的喇叭,如果我想更换,那这2个喇叭都可以,但是4欧姆的喇叭更响,是吗?具体驱动电路我可能就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2014-09-27):
感谢7楼的答案,说的非常详细。

网友:
阻抗尽量匹配,因为功放设计的时候是按某固定阻抗计算的,如果阻抗变化,会影响功放输出功率,通常,低阻抗时输出功率会增加,过低时功放可能烧毁。

喇叭和功放的标称功率是最大功率,不见得都是工作在最大功率下,通常功放功率应大于喇叭功率,有一定余量可以保证小功率时的失真控制,但注意不可让功放工作在最大功率情况下,否则喇叭会烧毁,另外喇叭能够承受一定的瞬时大功率,但实际久了,线圈就发热烧毁了。

要注意的是,音频功率不是平整的,低频多时功率就大一些,同时波峰功率最大。

网友:
驱动的功率要大于负载的功率。

如果功放的最大功率小于喇叭功率很多,那么功放会工作在最大功率模式,工作时间长了,芯片也会容易发热,烧毁。驱动芯片烂点的话,上电就玩完。

网友:
功放 功率 喇叭 阻抗 匹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