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电机没速的新方法

楼主(2012-05-25):
最近接了个案子:要求没试抽油烟机工作时各档位的转速,由于油烟机是成品所以没办法通过传感器检测。
跪求无传感器的电机测试方法。

网友:
不能改装的话,我的看法是弄个电压速度表,作参照了,做不了那么准的控制。

网友:
光电传感器测风扇页片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上说的可行,光电对射穿过叶片。
这错别字想不出来怎么形成的,没=测,五笔?

网友A:
油烟机哦,没几天传感都脏了,光不可靠的,能整就整霍尔的

网友:
示波器电流表笔

网友:
最靠谱:声频测试,多次平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烟机哦,没几天传感都脏了,光不可靠的,能整就整霍尔的

别人是做测试,工厂里的检测设备,光电检测是可行的

网友:
假如转速高的话,光电检测就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