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30 bug

楼主(2012-05-25):
用F330的PCA做PWM输出,却发现无法输出占空比为0%的波形。请各位仔细看完。
1.按照dartasheet上说,如果要输出占空比为0%,则应该清零ECOMn位,现在我的程序如下:
void setpwm(unsigned char  value)
{
      if(value == 0)
      {
           PCA0CPM0 &= ~0x40;
       }
     else
     {
         PCA0CPH0 = ~value;
     }
}
main()
{//初始化
.............
............
............
...........
result =0;
for(;;)
   {
       result += 0x40;
       setpwm(result);
   }
}
得到的波形如图1(请注意两个尖脉冲)和图2.
但当我把for()循环中的程序改为
for(;;)
{
result = 0;
setpwm(result);
}
后,输出就是全低电平,并无那个占空比为0.39%的窄脉冲。
作为菜鸟我是绝不敢大言不惭说F330有BUG的,之所以用这么一个标题完全是为了能够吸引高手来指教一下。
大家可以说我是标题党,但还望指教。

网友A:
可能是指令循环比PWM周期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指令循环比PWM周期短

我原来也以为是刷新太快,我的PWM周期是800us,后来我改成2ms才刷新一次,可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指令循环比PWM周期短

能不能教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教我一下

暂时想到的问题被你排除

网友B:
你想全低的时候吧PWM关了,直接对IO进行操作

网友C:
周期短,修改一下周期了

网友D:
void setpwm(unsigned char  value)
{
      if(value == 0)
      {
           PCA0CPM0 &= ~0x40;
       }
     else
     {
         PCA0CPM0 |= 0x40;//这地方要改的吧.
         PCA0CPH0 = ~value;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全低的时候吧PWM关了,直接对IO进行操作

我直接把PWMn位禁止了,可还是那个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void setpwm(unsigned char  value)
{
      if(value == 0)

根据datasheet,写PCA0CPHn的时候,会自动置位ECOMn位。事实上确实也是这样。还是很感谢你,下面是我的配置,请你帮我看看
void init_pwm()
{
     PCA0MD = 0X40;
     PCA0CPL0 = 0XFF;
     PCA0CPM0 = 0X02;
     PCA0CN = 0X4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周期短,修改一下周期了

谢谢你的帮助,我把PCAOCPHn的值更新的时间从2ms逐步扩大到5ms,那个波形依然不变。希望你的经验能帮我找到方法。
下面是我的配置:
void init_pwm()
{
     PCA0MD = 0X40;
     PCA0CPL0 = 0XFF;
     PCA0CPM0 = 0X02;
     PCA0CN = 0X40;
}

楼主(2012-12-19):
问题解决,是自己程序问题,结贴,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