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4-20mA信号啊?

楼主(2012-05-25):
项目现场只有一个4-20 mA的信号,并且已经接入到PLC系统中。现在的情况是必须采用该4-20mA信号,并且要将该信号接入到单片机中,保证系统稳定,我该怎么做啊?

网友:
测温吧?电阻上呗.

楼主:
不是测温用的,是油罐液位的输出信号,怎么讲一个4-20mA信号分成两个啊?有没有直接用电流转单片机的电压信号。

网友:
串联啊
串联啊
串联啊

网友:
4~20ma是工业上传感器的标准信号,把电流转成电压,再用AD去读。我刚完成一个项目就是如此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测温用的,是油罐液位的输出信号,怎么讲一个4-20mA信号分成两个啊?有没有直接用电流转单片机的电压信 ...

用一进2出的4-20ma模块就行啦,这种模块到处都是,很便宜的搞工业控制的都知道啊

网友:
一般都是先转换成电压再去处理。

楼主:
有没有比较稳定的4-20mA转0-5V的模块啊?

网友A:
别听他们用电阻。用集成运放做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把4--20ma电流转换为1-5v电压信号,然后用ADC模块采样给单片机用。

网友:
电阻还是得用的,用AD629吧做精密电流检测,归根到底还是I-U转换。AC采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他们用电阻。用集成运放做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把4--20ma电流转换为1-5v电压信号,然后用ADC模块采样 ...

累, 转成0-5v还有点意义,否则白白增加运放误差. 好处也有就是0负载效应了,

网友:
以前干这个的时候是用的一个ic直接转的,类似ad629/工业上环境较差,要求又高,能集成就集成---使用电阻取样的估计成本应该不低,而且长期稳定性也难做

网友:
把电流转成电压,再用AD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