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定时器的困惑!!

楼主(2012-05-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应该是比较功能吧

网友:
定时器A有3个比较寄存器,分别由3个控制寄存器控制。

网友:
149只有一个定时器A吧,还有一个定时器B,同3楼所说,定时器A有三个通道,你这里所说的A0,A1,A2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通道的中断吧,不过我没用过这样的方式,用到的都是第二种方式。我从一个头文件中查到了这段代码,你参考一下:#define TIMERA1_VECTOR      (5 * 2u)  /* 0xFFEA Timer A CC1-2, TA */

#define TIMERA0_VECTOR      (6 * 2u)  /* 0xFFEC Timer A CC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