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启动后为什么关不掉

楼主(2012-05-25):
我装的是Modelsim6.6,打开后关不掉,第一次关闭时会出现这个对话框Error in TCL Script
                                                                                             Error:can't read map():no such element in array,之后再关闭就没反应了,也没建工程,安装目录也没有涉及中文,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12-07-10):
是不是LINSENCE没安装好啊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问题,具体忘了怎么解决了。好像快捷方式不能放桌面的,放其他地方可以,或者直接在开始菜单中启动

网友A:
快捷方式删了重新建个,到安装目录下右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捷方式删了重新建个,到安装目录下右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桌面直接启动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桌面直接启动就这样

右键->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