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电220V如何转换成直流100V?谢谢

楼主(2012-05-25):
请问:市电220V如何转换成直流100V?谢谢!用DB107能直接转换成直流100V吗

网友:
变压器,桥

网友:
同上,再加电容。

网友:
应该考虑电流大小吧

网友:
也可以买100V的开关电源。

网友:
同上,再加电容.

网友:
网站有   自己找啊

网友:
变压器+桥+电容应该完全可以满足绝大部分要求吧

网友:
买个100V的电源......

网友:
最简单的变压器+桥

网友:
变压器降压后整流,或者直接买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
要求不高一个二极管OK。

网友:
楼主说得不清楚,对直流100V要求有多大?比如多大功率,纹波要求,调整率要求等。你说得越清楚,别人才能更好为你选方案。

网友:
要安全的话,用变压器+整流

网友:
应该说说具体要求,这样才能给出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