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3开关电源MOS管发热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25):
用3843做一个开关电源,希望输出3个5V/1A,不需要隔离,如下是调试时的线路与参数,VCC1带250mA时MOS管都发烫严重,6脚输出波形占空比太小,
原因可能是3脚一直检测到高于1V电压而过流保护了,但是负载又不大,调小R3也无济于事。RC振荡波形也是变样了,断掉R11测RC振荡,波形很完美。
请问该如何解决MOSFET发热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
变压器参数如下
     N1   1-10      0.45*7TS
        N2   2-9        0.45*7TS
        N3    3-8         0.4*9TS
        N4    4-7         0.4*9TS
        N5    5-6          0.4*9TS
      L:1-10   23UH        5-6     38.9UH

为什么gif图片会有那么大的“阿莫”?
再把图片放到PDF里面上传。如果需要看清楚的话请看附件。

网友A:
同名端反了?

网友B:
如果你把原边绕组的电流设计过程传上来,就可以有结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把原边绕组的电流设计过程传上来,就可以有结论了。

惭愧。我不会设计变压器,是用了一个成品上面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名端反了?

我一直认为这个同名端它不重要。请问如何接才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一直认为这个同名端它不重要。请问如何接才是对的?

反激的话初级绕组的相位和其他的绕组都要相反,否则变压器会饱和的,管子不热才怪,另外至少给管子D极加个吸收呀

网友:
好好算一下变压器吧。我现在做了几年的开关电源。记得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也跟你差不多,很多东西想不通。建议你先好好学习一下磁性元件。磁在开关电源中是基础的基础。电路参数就为围绕着磁性元件来设计的。

网友D:
从楼主的电路图来看,有几个错误。
1:这种电路应工作在反激方式。而楼主的电路是正激了。
2:C1这么大会影响环路的。而且楼主电路的环路也不合理。
3:MOS管应加一个电阻下拉到地。
4:原边应加一点吸收,减小干扰。

网友:
管子没爆算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激的话初级绕组的相位和其他的绕组都要相反,否则变压器会饱和的,管子不热才怪,另外至少给管子D极加 ...

我也是请教了一位做电源的老工程师,他说选择一个耐压高一点的管子,就不需要加吸收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楼主的电路图来看,有几个错误。
1:这种电路应工作在反激方式。而楼主的电路是正激了。
2:C1这么大会影 ...

谢谢,明天去调试看看。
我看到这样一段话,就把下拉电阻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激的话初级绕组的相位和其他的绕组都要相反,否则变压器会饱和的,管子不热才怪,另外至少给管子D极加 ...

谢谢。明天去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请教了一位做电源的老工程师,他说选择一个耐压高一点的管子,就不需要加吸收电路了。 ...

电流大了一样要吸收 不过不吸收也好 吸收有损耗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自从把同名端修改后,波形好了,MOS管不热了,一个输出端还能稳定输出5V/1A了。

不过另外两个输出接上6Ω的负载,电压掉到4V左右,第三个输出倒还是5V。
电阻R3调小到0.1Ω,频率由100KHz加到170KHz,电压只增加了0.3V左右。
请问有什么办法提高负载能力吗?
现在的电路如下,MOS管下拉电阻暂时没有接上去。

网友E:
反激开关电源  变压器需要存储能量 要加气隙的吧  不加气息电感值不够  带载能力肯定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激开关电源  变压器需要存储能量 要加气隙的吧  不加气息电感值不够  带载能力肯定上不去

现在把输出调到4.6V了。两路带到600mA。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把输出调到4.6V了。两路带到600mA。

哦  还有你这个电源3路输出  只有第三路采样形成反馈回路了  所以没有反馈的两路输出带载能力不好,这也是一个原因,你现在先做好一路输出的就行了,可以再保留一路8.5V以上的开环输出给3842供电(输出功率很小)   撤掉一路输出(因为没反馈,也带不了什么大负载,最多带个小芯片)  4.6*0.6才2.76W明显跟你设计的差很远, 我也是初学者,嗯,还没做过多路输出的,所以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感觉没闭环的输出肯定稳定性不好,还有开关电源变压器和电感的设计非常非常重要,要多花时间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还有你这个电源3路输出  只有第三路采样形成反馈回路了  所以没有反馈的两路输出带载能力不好,这也 ...

谢谢,我不太喜欢搞电源,但又需要用到,没有去深入研究。

这种多路输出的,只有反馈的那一组输出比较稳定,其它的都会有偏差,
我觉得在有反馈的一路加上合适的假负载,对其它路输出稳定起一点作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 您这示波器的截图是怎么弄的?是仿真软件截图的还是神马?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 您这示波器的截图是怎么弄的?是仿真软件截图的还是神马?谢谢了 ...

现在的示波器不都是可以截屏的吗?插上U盘,按几下就保存到U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示波器不都是可以截屏的吗?插上U盘,按几下就保存到U盘了。

汗 在学校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