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无刷电机 下臂发热

楼主(2012-05-25):
请教各位大侠

自己弄了个电路控制电瓶车的轮子,就是一个有感无刷的电机,能转起来,就是三个下臂发热,上臂不发热是什么原因?固定了一个25%占空比的PWM给上管的,转起来的时候大约0.5A

楼主:
补充,VCC是24V

网友A:
看图你的驱动都不对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图你的驱动都不对呀

XC846的控制器

网友B:
上桥不需要自居吗?
能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846的控制器

您这考虑的太详细了。。。具体到我这哪里比较关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桥不需要自居吗?
能开?

我先用的直流电源,共地,VCC是24V,再用28V开上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用的直流电源,共地,VCC是24V,再用28V开上臂。

R25上的功率 U^2/R=2W  ?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5上的功率 U^2/R=2W  ?

是因为洞洞板上那个电阻不好改,以前弄错的,但以后会改的。。。。这个就是三极管电流大了点。。但Q3集电极的波形是正确的。。。现在有个想法是R23好像太大了。。。。。导致开关损耗太大造成的发热。。因为毕竟0.5A和0.01欧内阻的MOS不会发热成这样吧。。您觉得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先用的直流电源,共地,VCC是24V,再用28V开上臂。

你这种功率MOS至少驱动电压在8V以上吧,你是不是驱动不正常导致管子工作在了线性区?我发的那个图是来自网上,第二页里面有半桥驱动电路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功率MOS至少驱动电压在8V以上吧,你是不是驱动不正常导致管子工作在了线性区?我发的那个图是来自 ...

这个管子打开是1-2V,您觉得我在9楼写的原因可能么?

网友C:
R23太大了,  栅源极充放电慢,方波可能都不方了,管子在导通和关断时有一段处于线性工作区,这一段发热较为严重。    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3太大了,  栅源极充放电慢,方波可能都不方了,管子在导通和关断时有一段处于线性工作区,这一段发热较 ...

10K,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D:
R23太大,50Ω以内就行,这个太大,gs电容充电时间过长,导致开关损耗很大。

网友A:
刚看过这管子的ds,1-2V是阈值电压,而不是管子的饱和导通驱动电压   10mR的内阻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你如果给2V,估计内阻就到几十欧了,通0.5A电流也会热   再说了,你这样驱动本身就有问题,首先:当下管开了,上管要关闭,那么三极管和上面的电阻功耗会很大,其次是你在程序里关断下管,然后再开上管,但是下管的栅极电阻(放电电阻)太大了,导致下管关断缓慢,这样上管驱动电压可能过低而导致管子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发热

网友E:
下臂的1.2k电阻换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臂的1.2k电阻换小点。

见链接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93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过这管子的ds,1-2V是阈值电压,而不是管子的饱和导通驱动电压   10mR的内阻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你如果 ...

见链接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93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3太大,50Ω以内就行,这个太大,gs电容充电时间过长,导致开关损耗很大。 ...

见链接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93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3太大了,  栅源极充放电慢,方波可能都不方了,管子在导通和关断时有一段处于线性工作区,这一段发热较 ...

见链接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9385-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链接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9385-1-1.html

你坚持你的管子驱动设计没问题,那我们也没办法给你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坚持你的管子驱动设计没问题,那我们也没办法给你解决的

我相信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