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1不够用

楼主(2012-05-25):
STC12C5A60S2+ENC28j60+RS232+RS485需要用到三个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但是STC12C5A60S2只有1个定时器1和一个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还少一个怎么办?
RS232和RS485都需要用到波特率发生器我明白,但是ENC28j60也需要用到波特率发生器我不太明白,下面是ENC28j60驱动文件中使用T1的代码:
void init_uart()
{
//        if (fre == 1200)         //only support 1200 Baud rate
//        {
//                CKCON |=0x04;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50;
                PCON = PCON|0x80;
                TR1  = 1;
//                TI = 1;
//                printf("Hello world!\r\n");
//         }
}

大神们求助!

网友A:
用PCA还可以做两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CA还可以做两个定时器

用PCA做的定时器可以用做波特率发生器吗?

网友A:
不能,但你要那多的波特率发生器干什么?
这个U最多只有两个串口,多了也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但你要那多的波特率发生器干什么?
这个U最多只有两个串口,多了也没用吧。 ...

STC12C5A60S2+ENC28j60+RS232+RS485总共需要用到三个波特率发生器。。。

网友A:
你把232与485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232与485分开了?

是的,单片机的双串口全用到了。

网友A:
你得先拿出硬件图,再考虑U资源的分配问题。

网友B:
ENC29J60不用定时器,这个程序初始化UART是为了调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拿出硬件图,再考虑U资源的分配问题。

单片机的串口1接的MAX232再接到RS232,串口2接的MAX485再接到RS485,木有电路图。。。直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C29J60不用定时器,这个程序初始化UART是为了调试用

但是如果我把调用的这段程序删掉后,电脑就不能PING通单片机了。

楼主:
好了,谢谢大家,我把那段调试的程序删掉还不够,还要把ENC29J60驱动中调用这段程序的代码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