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LGT最小系统板已经焊接完成,点亮LED

楼主(2012-05-25):
今天终于焊好自己做的LGT开发板,主要功能:
1.板上带了片CP2102,不需要再找RS232 TO USB线了,直接使用MINI USB线
2.使用的USB供电,不需要外接电源
3.加了三颗LED,玩玩流水灯,也可以玩呼吸灯!
3.加了颗可变电阻,用来测试ADC
今天去某个半导体工厂参观了下产线,我们这种做电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看到那一盘一盘的芯片就兴奋,不过这次不是来看芯片的,是看和芯片相关的设备的,闲了两三个月,这下有活干了,接了个案子弄到很晚才回来,废话不多说先上个点亮LED的图片吧,等有时间再玩其他的

网友:
板子很小巧啊!

网友A:
呼吸灯  是啥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呼吸灯  是啥来的

用PWM来玩呀

网友B:
图片背景太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呼吸灯  是啥来的

就是閃爍的頻率跟人的呼吸差不多。

网友C:
有 半导体工厂 的照片吗?

网友D:
焊台好用吧^_^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背景太暗。

要的就是这种朦胧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 半导体工厂 的照片吗?

这个真没有,工厂里面不允许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台好用吧^_^

自用够了!

网友:
很小巧啊

楼主:
今天测了下ADC有点误差,拔数据线时一不小心把MINI USB口给搞坏了,郁闷,只能明天再焊接一块了!

网友:
我们这种做电工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看到那一盘一盘的芯片就兴奋
中枪

网友E:
LGT什么单片机性价比怎么样 我觉得STM8S不错 便宜 AVR的 功能 我现在几乎不用AVR了  贵  STM8S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GT什么单片机性价比怎么样 我觉得STM8S不错 便宜 AVR的 功能 我现在几乎不用AVR了  贵  STM8S ...

LGT SOP28 8K FLASH 最高16MHz 1.99RMB

网友E:
引用 楼主:
LGT SOP28 8K FLASH 最高16MHz 1.99RMB

STM8S103F3 PIN20 16外部中断引脚 5通道AD 10位 我之前试过STM8S的AD非常的稳定 最后一位都不会跳动  AVR会有的 8K FLASH 640 EEPROM 1K RAM 外设SPI I2C UART ADC PWM 看门狗 2个16位定时器 1个8位定时器  价格也差不多1.99R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M8S103F3 PIN20 16外部中断引脚 5通道AD 10位 我之前试过STM8S的AD非常的稳定 最后一位都不会跳动  AVR ...

找就想玩玩STM8了,等有时间也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呼吸灯  是啥来的

哈哈,火哥偶尔也傻冒一次,呼吸灯还想不起来是啥么?还是就不知道

网友(2012-11-14):
引用 楼主:
找就想玩玩STM8了,等有时间也测试下!

有机会试试吧  很不错 我最近就用STM8做项目的  以前用AVR的  AVR价格贵一点  最怕就是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报价2.5, 3,3.5元的 ,大哥

现在也没涨这么多吧  最近好像2.2元 不过也能接受

网友:
不能接受, 正因为有LGT之类, STM才不敢放开涨,  提倡生态环境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