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交流伺服的转矩模式,哪家的产品好?

楼主(2012-05-25):
最近有个项目打算用一下交流伺服,工作在转矩模式,也就是输入一个模拟信号,电机输出正比的转矩。
有很多厂家的交流伺服都能够提供转矩模式,但是不晓得那家的产品转矩模式的性能比较好?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推荐下
我主要使用小功率的伺服,50~400w左右,如果有低压驱动的就更好了

网友:
台达的,工控行业用的多;

东元的 大量用(9年,差不多有1000套了),不过是位置模式,实际扭矩稍比标称小点,但可以瞬时过载;

松下的,不错,但是,抗过载稍差;

用闭环控制?

网友:
当然是松下A5
1.5kw以下没有对手

楼主:
嗯,多谢楼上
好像松下A5的确很火的,我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