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振的两个谐振电容不一样呢?

楼主(2012-05-25):
如下图,此图是Protel公司的PCB画图例子,为什么晶振两端的谐振电容容值不一样呢?我看过很多电路图,晶振两端的电容一般都是一样的?这个为什么这样子呢?C13、C14各有什么作用?R1去掉可以么?加了有什么好处?

网友A:
不懂帮DDDDDDDDDDDD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DDDDDDDDDDDDDD

Thank you all the same

网友B:
是比较奇怪,难道就是画错了

网友C:
请看看数据手册再说吧。

网友D:
正常的,那些电阻和电容都是根据晶体的ESR、负载电容、振荡电路的增益等参数算出来的,不是随便乱取的。
晶振频率比较低时,CMOS反相器的开环增益比较高,晶体容易被过驱动而谐振在泛音上,因此需要串入R2降低晶体的驱动功率,并且C14取较大的值来防止晶体谐振在较高的泛音频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比较奇怪,难道就是画错了

可能性微乎其微,像Protel这样的大公司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我觉得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那些电阻和电容都是根据晶体的ESR、负载电容、振荡电路的增益等参数算出来的,不是随便乱取的。
晶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看看数据手册再说吧。

嗯,谢谢,之前没看过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2012-11-09):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D%E7%9B%B8%E5%99%A8
这个帖子里边讲了

网友:
便于起振。

网友(2014-11-25):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那些电阻和电容都是根据晶体的ESR、负载电容、振荡电路的增益等参数算出来的,不是随便乱取的。
晶 ...

学习了 以前还真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  原来还这么复杂啊

网友:
晶振就是等效的LC谐振电路 Q值很高。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那些电阻和电容都是根据晶体的ESR、负载电容、振荡电路的增益等参数算出来的,不是随便乱取的。
晶 ...

大师,请教一下,有些晶振,不是用的基频,而是泛音,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标称“AT基频”和“三次泛音”,这是啥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请教一下,有些晶振,不是用的基频,而是泛音,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标称“AT基频”和“三次泛音 ...

频率越高晶体越薄,到25MHz以上就很难加工了,所以要用泛音模式。泛音只有奇次没有偶次,而且并不是刚好谐振在基频的倍频上,会略有偏差,所以需要说明标称频率是在基频还是几次泛音上标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频率越高晶体越薄,到25MHz以上就很难加工了,所以要用泛音模式。泛音只有奇次没有偶次,而且并不是刚好 ...

这个基频和泛音,都是对无源的晶体而言吧?对那种四脚的晶振,不管是基频还是泛音,都是对于内置的晶体而言,它的输出无需考虑是哪种吧?
说到这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比如对于50M的晶体,标注是三次泛音,那我如何设计外部的反向驱动器和电容,才能保证其工作在50M的泛音状态,而不是工作于16.67M的基频段呢?

网友:
不懂,帮定顶顶顶顶顶dd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基频和泛音,都是对无源的晶体而言吧?对那种四脚的晶振,不管是基频还是泛音,都是对于内置的晶体而 ...

是的,有源晶振内部已经处理好了。
ADI有一篇应用笔记详细分析了如何设计三次泛音晶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有源晶振内部已经处理好了。
ADI有一篇应用笔记详细分析了如何设计三次泛音晶振。

学习了!
还有个问题,最近发现一种三脚的晶体,外观和直插那种很像,区别就是下面的中部多了一根针,这是内置了双电容的,还是接地的,或者干什么的呢?
我查了KDS,Valpes fisher,星宇科技的好多pdf,也没找到明确的说明

网友:
不是很懂,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还有个问题,最近发现一种三脚的晶体,外观和直插那种很像,区别就是下面的中部多了一根针,这 ...

三脚的一般是陶振、声表或晶体滤波器,非标准的东西具体还是要看手册说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三脚的一般是陶振、声表或晶体滤波器,非标准的东西具体还是要看手册说明。 ...

能用于代替晶体的,只能是陶振吧?
我感觉声表和晶体滤波器和我没啥关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用于代替晶体的,只能是陶振吧?
我感觉声表和晶体滤波器和我没啥关系呢  ...

三脚铁壳直插的绝大多数都是晶体滤波器,声表一般是315和433了,极少低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脚铁壳直插的绝大多数都是晶体滤波器,声表一般是315和433了,极少低频的。 ...

是这种扁的,在TI的TMS320F28xx系列本该用晶体的地方,标称25MHz
大师,我才仔细看,中间那个引脚好像没有与外壳之间没有绝缘圈啊,是不是外壳接地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