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05-25):
有一根油管,直径1150mm,管厚度33.5mm,管总长度12米,
现在油管的外面车去5mm,外径车到1140mm,加工300mm长
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快速的加工?
有没有这种专门来加工管外径的工具?

网友:
好庞大啊···

网友: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十几米长的车床,还是当年苏联老大哥给的,我实习的时候参观过;现在不知道这个厂叫什么名了!
但是这个庞然大物肯定还在哈尔滨;

网友:
立车,或数控铣
之前加工过类似尺寸的零件,精确到0.1mm还是能办到的
机床上面夹一个探头,就能测量了

网友:
切割下来,小一些的车床可以加工的。就是要求一个好的焊接工人了,加工完了再焊接上去。

楼主:
楼上的办法不行啊,本来车300mm长的距离就是用来焊接的

楼主:
昨天在北京埃森展上已经找到了加工办法了,谢谢楼上几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