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控制24V,300W的直流电机,可否用mosfet。

楼主(2012-05-26):
如题,只要简单的通,断控制即可,不需要PWM调速。如果不行,用什么呢。如果可行,怎么选mosfet型号呢。

网友:
用继电器不是很好吗

楼主:
因为需要频烦的通或断,用继电器的话,打火比较严重,寿命成问题。所以想找个无触点的方案。

网友:
区区300W 24V,能找的MOSFET有有大把型号可以的

网友A:
封装选择247的,耐压最好是80V及以上的,电流嘛,3倍以上余量

控制电机这东东,经验不足的,器件的余量尽量大点,这样冒烟的概率会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选择247的,耐压最好是80V及以上的,电流嘛,3倍以上余量

控制电机这东东,经验不足的,器件的余 ...

关键还是看你使用的条件,就算管子功率很大那也是建立在良好散热和正常的驱动条件下的,接电机用NMOS关负极,管子D极接一快恢复二极管到供电正极

网友:
简单点 用常规晶体管也行
不管用什么管
余量尽可能的加大

网友B:
都怎么在回答呢?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啊,电机驱动可以自己搭建H桥电机驱动电路啊,你可以去百度一下电机的桥式驱动电路,直接MOS管驱动可以进行PWM波调试正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怎么在回答呢?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啊,电机驱动可以自己搭建H桥电机驱动电路啊,你可以去百度一下电机的 ...

你想别人怎么回答啊? LS每一层都比你回答的正确....   先看清LZ的需求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装选择247的,耐压最好是80V及以上的,电流嘛,3倍以上余量

控制电机这东东,经验不足的,器件的余 ...

300W的小东东,余量留那么大,选的器件就贵了,一点都不经济。楼主要是参数确定了,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些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