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量产LGT即将推出!

楼主(2012-05-26):
量产芯片命名为LGT8F08A-20C

低功耗特性:

1.8V@1Mhz      低至 0.75ma
3.3V@16Mhz    低至5.65ma

即将更新的datasheet会完善电气参数的测试。

网友:
期待其它型号的LGT

网友A:
关注,有机会试试LGT  ,哎,玩的太乱了,51 AVR PIC 430 FPGA ST8 stm32 都在玩,太乱了,又准备LGT

网友B:
啥时候才有5V的出来啊

网友:
小封装的啥时候出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才有5V的出来啊

3.3和1.8的是一个趋势。

网友:
加大推广力度

网友:
期待,会有更多应用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和1.8的是一个趋势。

8位还是以5V为主吧。3.3,1.8是便携和一些低功耗的

网友D:
休眠功耗呢?

网友:
顶,有没有SO-14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一次就有小封装SSOP的。

SSOP28的封装?

网友:
8脚会零售嘛? 多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休眠功耗呢?

是运行的动态功耗。

网友:
值得期待,具体有哪些型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新消息: 3.6V的8PIN 6月初有货。

3.6V?????

网友:
期待啊,正好可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V?????

是工作电压1.8至3.6V的。

LGT8F08A系列功耗比mega8要低,比mega88稍微高一点。

网友G:
不知道能不能把光耦隔离做到单片机内部,应该是个亮点。430低功耗,stm32性价比,avr皮实,51简单 有特色就好推广

网友:
期待中。TSSOP, 8K貌似不够用,还没干啥一下子就用掉一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能不能把光耦隔离做到单片机内部,应该是个亮点。430低功耗,stm32性价比,avr皮实,51简单 有特色就 ...

如果你要10K,阿莫就能给你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一次就有小封装SSOP的。

太好了....这样就可以替换设备上用的PIC16了。

网友:
我上次买的那几个仿真器还没时间用。。下个月有时间玩玩LGT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K的数量太少了。估计要1KK才行。

另外,带光耦芯片体积肯定很大片 :)

今天刚买了几个小开关电源模块,上面的NEC贴片光耦跟SO-8一样的厚度,还短些,SOP-28封装的LGT比它大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工作电压1.8至3.6V的。

LGT8F08A系列功耗比mega8要低,比mega88稍微高一点。 ...

比如说单片机每

1S中工作10us,(1s-30us)都是在休眠(休眠能定时自唤醒)。

30us的功耗可以不太关注,
(1s-30us)休眠功耗至少要低于3ua,这样低功耗才有用。

现在我们公司选型时:atmega48,msp430,efm32。

网友:
能全面兼容 avr的 引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有机会试试LGT  ,哎,玩的太乱了,51 AVR PIC 430 FPGA ST8 stm32 都在玩,太乱了,又准备LGT ...

+1,(凑字数)

网友:
同样期待5V版本,有批量需求。
想了解同一母体的其它封装已出货量及反馈如何?

网友:
能搞bootload么?还是习惯这个些。。。

网友:
光耦都有隔离电压指标,所以不可能做到体积很小

网友:
期待详细的规格书发布

网友:
刚注册了邮购账号,啥时弄点玩玩

网友I:
1.8V@1Mhz      低至 0.75ma
=======================
这个数据对吗?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其实我更想5V的LGT,多年来的5V情结,总是感觉5V更稳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I:
1.8V@1Mhz      低至 0.75ma
=======================
这个数据对吗?

我也觉得,1.8V@1MHz--0.75mA,似乎不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觉得,,似乎不低哦。

可以对比microchip跑4Mhz是否可以低于3ma?microchip是4个系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

网友:
PIC10F2xx   供电电流 IDD   typical:170µA  @  FOSC = 4 MHz,VDD = 2.0V
                                      typical:450µA  @  FOSC = 8 MHz,VDD = 5.0V
================================================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对比microchip跑4Mhz是否可以低于3ma?microchip是4个系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 ...

PIC我不太清楚,AVR的很清楚,我刚才查了一下PIC,随便找了一个型号PIC16F87/88 up to 20 MHz,
Power-Managed modes:
- Primary Run: RC oscillator, 76 μA, 1 MHz, 2V
- RC_RUN: 7 μA, 31.25 kHz, 2V
- SEC_RUN: 9 μA, 32 kHz, 2V
- Sleep: 0.1 μA, 2V
我就是输入PIC16F找的,没有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PIC我不太清楚,AVR的很清楚,我刚才查了一下PIC,随便找了一个型号PIC16F87/88 up to 20 MHz,
Power-Ma ...

按1MIPS的功耗比较有对比性。

microchip的一些系列功耗还是比较低的。可以参考一下它的2.7-5.5V的那些系列。

网友:
量产了呀?

网友:
不错,期待中。。。有机会一定要试试低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有机会试试LGT  ,哎,玩的太乱了,51 AVR PIC 430 FPGA ST8 stm32 都在玩,太乱了,又准备LGT ...

你牛

网友:
有个提议,请做成光板的封装片。这网站影响力太强,太多人了解这个LGT的单价,对我们只出芯片的人很不利。

网友:
好消息!哈

网友:
要有8脚的啦?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新消息: 3.6V的8PIN 6月初有货。

估计这个出货量很大,客户数量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要10K,阿莫就能给你做出来

不可能,10K才多少钱?为了这个去折腾一款单片机?

网友:
这个数据不会有什么问题吧,750ma@1MHz的参数真的很一般。

网友:
什么公司出的呀!!国产的??

网友:
14pin的什么时候出呀

网友:
期待8脚小封装!

网友:
12F675 (an old non-xlp design), 220ua 2v @ 4Mhz crystal.

16F684 (an old xlp design), 260ua 2v @ 4Mhz crystal.

16F886 (newer xlp design), 280ua 2v @ 4Mhz crystal.

I think 1ma/1mips is probably one magnitude too big for today's typical mc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才有5V的出来啊

还是用1117-3.3吧,感觉未来3.3是趋势——话说老家伙升级低压的器件也实在麻烦

网友:
急待小封装的面市,一款移动电源想用,月量100K

网友:
还是关心的是:8脚 DIP封装会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