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LED点阵自行车尾灯

楼主(2012-05-26):
   那天无聊拆了一个STC12C2052古老的单片机,现在好像都升级成什么STC12C54AD了吧, 因为个人比较喜欢骑单车,我知道阿莫也喜欢,呵呵, 不知道阿莫大哥能不能给个什么啊?  哈哈,东西确实很简单!
    左右转弯按键控制,刹车用了一个光电管~ 就这简单,但是效果确实不错,骑车在学校很拉风, 哈哈
     功能 :直行常量:
               刹车时,刹车灯常量:
          左右转向灯,闪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yNzIwNzMy.html
     废话不多上图,随后更新视频…………

网友A:
太小了,远几米估计看不见

网友:
有创意!!想法很好

网友B:
不错,刚买了台宝马,正想做个这样的指标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刚买了台宝马,正想做个这样的指标灯呢

宝马用这个,   哈哈

网友C:
宝马不知道,不过确实见过丰田牌的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顶  此人挺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视频时我拍的吧,    此人挺牛

网友E:
得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防水啊

下雨天一般走路去教室~  哈哈

网友F:
哈哈  看到这标题 第一想法是 自行车后边 挂个大点阵 给别人打广告 哈哈 ~~~~~~

网友G:
楼主这个创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  看到这标题 第一想法是 自行车后边 挂个大点阵 给别人打广告 哈哈 ~~~~~~ ...

现在出租车不都是这样  左广告的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创意好

谢谢  支持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看到这标题 第一想法是 自行车后边 挂个大点阵 给别人打广告 哈哈 ~~~~~~ ...

见过电瓶车后面带的,轮流显示“刷墙 防水 室内装修”

网友H:
感觉箭头指示转向不大好,常见路上的施工车打出箭头指示后面车辆按箭头方向行驶。后车看见你这个箭头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要从你箭头指示的方向超车,而不会明白你要往那个方向转弯。

网友I:
做成滚动广告牌的,还可以打广告

网友I:
做成自行车轮子供电的环保

网友J:
电池放在PP下面,万一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池放在PP下面,万一爆了...哈哈

这哥么想多了吧

网友:
要是一边骑一边发电供电,那就有意思了。
到时候卸电池 充电 上电池麻烦。

不管怎么样,LZ做出来了很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宝马不知道,不过确实见过丰田牌的自行车

五百块一个架子。。。自行组装

网友K:
不用595和138的。STC12C2052的IO可以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够了,然后也有高阻态,8个IO就能驱动8X8的点阵数码管了

网友:
内部也带了RC振荡器,你这个对时钟又没有要求,晶振电路都可以省略了。

网友L: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A3MTB8NGQzMmY5Y2N8MTMzODEyOTAxM3w0MDk2OHw1NDc5MDg2&nothumb=yes

your butt sits right on top of an arrow pointing to it from bottom up.

that's not too suggestive/graphic?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箭头指示转向不大好,常见路上的施工车打出箭头指示后面车辆按箭头方向行驶。后车看见你这个箭头的第一 ...

哈哈~  好吧~笑死我了~   小弟驾照还没拿到手~ 对这些不是很清楚,需要改进,不然出去了,不得惹车祸了啊 ~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成滚动广告牌的,还可以打广告

确实有这个人想法,写着招租广告,然后给学校的店铺宣传,省的发传单了,晚上没事的时候就骑车出去往人多的地方溜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成自行车轮子供电的环保

轮子供电会很稳定吗? 又招的话,小弟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用595和138的。STC12C2052的IO可以推挽输出,驱动能力够了,然后也有高阻态,8个IO就能驱动8X8的点阵数码 ...

这个长见识了一开始 确实没有想到哦!不过我看那个手册上写,推挽输出  要尽量少用  就没敢用?不知前辈有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your butt sits right on top of an arrow pointing to it from bottom up.

that's not too suggestive/ ...

这哥们 邪恶了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长见识了一开始 确实没有想到哦!不过我看那个手册上写,推挽输出  要尽量少用  就没敢用?不知前辈 ...

限制电流的情况下,没问题的,控制电流不要过大,我是给每个LED串接了400欧的限流电阻   然后直接推挽驱动的。

网友K:
5V供电情况下。红  黄  绿 三色LED  加上两位数码管

网友:
这哥们 邪恶了啊

for a guy, you don't want to have an arrow sticking up your ass.

楼主:
引用 网友K:
5V供电情况下。红  黄  绿 三色LED  加上两位数码管

做三色的吗?  还有你说8个IO 就可以驱8*8的点阵 怎么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三色的吗?  还有你说8个IO 就可以驱8*8的点阵 怎么做?

不是  是红绿灯,加上倒计时的数码管。。。  8个IO驱动8X8LED要用上输出高  输出低  还有高阻态。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太小了,远几米估计看不见

自行车,,,估计一般速度下,保证10米距离即可。。。。

可以选16x16点阵,大4倍

网友N:
要是能用个传感器就好了,可以检测到车子转弯和停车,当速度下来时,就是停车。像水银开关。。。

网友O:
大白天可能看不到到。

网友P:
早有同样的想法,建议用低功耗设计,430 or STM8L

加上充电装置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好吧~笑死我了~   小弟驾照还没拿到手~ 对这些不是很清楚,需要改进,不然出去了,不得惹车祸了啊 ...

箭头往上顶?给力,让我想起日本的一个视频,恶作剧,爆-菊的

网友Q:
我也觉得箭头指示不好,你的目的是要提示你自己要坐转或者右转,可后面可能理解成你让人家左或者右,那就悲剧了。。。。。。

网友:
还有,车轮转动充电应该可以实现,现在不是有那些手摇式发电的手电筒吗?只是这样要改装下你踏板,起码要加马达之类的吧

网友:
也来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自行车,,,估计一般速度下,保证10米距离即可。。。。

可以选16x16点阵,大4倍  ...

太大了 挂在后面好丑 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是能用个传感器就好了,可以检测到车子转弯和停车,当速度下来时,就是停车。像水银开关。。。 ...

拐弯用检测 好像不靠谱~ 因为直行的时候,避开人的时候也要转弯,  还有水银开关过加速度检测可以,如果我车子匀速的话,可能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白天可能看不到到。

大白天 确实效果不好~ 这个有待改进, 如果有好的建议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早有同样的想法,建议用低功耗设计,430 or STM8L

加上充电装置就更好了

我是用的充电锂电池,如果直接车子上充电的话,可能就复杂了  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觉得箭头指示不好,你的目的是要提示你自己要坐转或者右转,可后面可能理解成你让人家左或者右,那就悲 ...

他超就超吧~  让他撞,我左转他超车,正好!

网友:
做成滚动的好了。这样远了根本看不清。

网友(2012-11-26):
要顶一下 ,牛人

网友:
hao好,有创意

网友:
是很有创意啊,但是太小了,做个16×16的吧。。。

网友:
创意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拐弯用检测 好像不靠谱~ 因为直行的时候,避开人的时候也要转弯,  还有水银开关过加速度检测可以,如果 ...

停车用霍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拐弯用检测 好像不靠谱~ 因为直行的时候,避开人的时候也要转弯,  还有水银开关过加速度检测可以,如果 ...

转弯用摇头开头就得,停车的话可以用霍尔+磁铁实现,或者干簧管+磁铁也成,检测车轮的转速或踏频。

网友R:
我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知道要转弯了呢?是直接按按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知道要转弯了呢?是直接按按键吧!

按键实现。我目前刹车指示完成了一半,就差装车了

网友:
卧槽,直接拿点阵来弄,有意思

网友S:
为什么要加个光耦呀!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为什么要加个光耦呀!什么作用.

类似码表干簧管,用于测速

网友:
这个不错,DIY,个性啊。
曾经也试过用一个发圈加一个普通充电电筒打造成一个的前大灯,人工智能远光近光,只要用手调就可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转弯和停车是靠开关控制吗

网友:
还有刹车时怎么检测的,我只看到一个开关呢

网友:
很喜欢啊,楼主高人,目测要不要三个开关呢,程序能不能高兴哈

网友(2014-10-31):
楼主的有创意,但不是很实用,LED点阵比较耗电,需要大容量锂电池供电;电路板不防水,下雨天无法用;转向的箭头距离近可以看清楚,现在雾霾大稍远一点,左右方向看不清楚,还不如用两个指示灯闪烁作为左右的转向灯。

网友:
原创就要支持!

网友:
把LED改成激光头,就是电子教鞭那种,那这些图形投影到地上去,会放大好几倍,亮度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