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达灵顿管子做BUCK的开关电源管子会发热啊是正常的么

楼主(2012-05-26):
以前从来没搞过电源 现在搞个BUCK来玩玩
使用的是TIP147这种达灵顿管子做开关管
IB 我设置在5-6个mA 管子通过600ma电流就感觉有37度多这样 是不是正常的?
我个人认为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子不会热多少的。。。。
效率算了下 input    20.2V 0.35A
                 output  8.1V   0.66A
                 75%这样 很低...........
去掉3525使用的电流 有80%的效率
这样对不对啊??

网友A:
达林顿速度很慢,开关损耗比较大,不适合做高速开关用,一般开关频率10kHz以内。

网友:
用MOS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林顿速度很慢,开关损耗比较大,不适合做高速开关用,一般开关频率10kHz以内。 ...

啊 原来这样子啊。。。。。。 那用什么管子呢? 不用MOS管

网友A:
你说的37度多是指温升37度还是温度37度?如果温度37,也就是人的体温嘛,能叫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37度多是指温升37度还是温度37度?如果温度37,也就是人的体温嘛,能叫热? ...

手上的温度到不了37吧? 最多30这样吧 管子就是有点热 能摸 久了感觉烫手 估计40度这样!
TIP147的确不能这样搞 我刚刚看了 5A的时候TF 2.5us好久

网友A:
电流多大?为啥不能用MOS管?3525可以直接驱动M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为啥不能用MOS管?3525可以直接驱动MOS的。

3A 小电流 老师教的是BJT的 我也想玩一下BJT  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人都用MOS管了

网友:
D45H11吧,不过肯定会比MOS热的。

楼主:
哦 热的原因是高频损耗? 还是那个电压曲线没有MOS管那么好

网友A:
BJT 3A时饱和导通压降至少0.5V,也就是耗散功率1.5W。MOSFET导通内阻在100mΩ以内的很多,3A时耗散功率小于1W。

楼主:
引用 网友A:
BJT 3A时饱和导通压降至少0.5V,也就是耗散功率1.5W。MOSFET导通内阻在100mΩ以内的很多,3A时耗散功率小于 ...

哦 明白拉  多谢

网友:
mos与BJT原理不一样.

网友:
mos管跟BJT不是一个档次的。低压方面,MoS在速度跟压降都比BJT好得多。

网友B:
做了这么久的电源了,除了小功率的RCC电路会用三极管外。其它都是用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这么久的电源了,除了小功率的RCC电路会用三极管外。其它都是用MOS管的。 ...

恩 我见大多数都是MOS 除了线性电源用BJT比较多
我实在是想玩一下BJT 这可能是唯一次机会玩开关电源的BJT了:)

网友C:
看起来发热跟用达灵顿管子沒什么关系用一般三极管会同祥发热,想想如何降低CE間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发热跟用达灵顿管子沒什么关系用一般三极管会同祥发热,想想如何降低CE間电压。 ...

不能完全这样说 开关频率高了 达灵顿损耗大...
CE间电压饱和就最低了

网友:
小功率场合用MOSFET  TIP147的频率在开关电源里不够用吧

网友:
功耗太大吧,是不是该价格限流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