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陀螺仪积分的时间,定时器定时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2-05-26):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还有数字罗盘,把它们的数读一遍就很费时间了,我用的是L3G4200D、ADXL345、HMC5883L,都是I2C控制,我现在设定的是10ms,才能保证读数和计算一遍,不知道这10ms的时间行不行,希望能给点意见。

网友A:
我是2ms来着。
10ms没试过。

网友B:
用的什么CPU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CPU啊??

用的mega32  16M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2ms来着。
10ms没试过。

MK的好像就是2ms实时融合

网友:
理论上,时间越短,积分误差越小。但是时间短占用CPU的时间。一般均衡考虑2ms、1ms就差不多了

网友:
20ms + 辛普森積分.  一樣做得嚇嚇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