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版本的linux适合用于开发arm+linux?

楼主(2012-05-26):
如题所示,虚心请教。

网友:
看你选什么CPU啦。

楼主:
补充一下我说得主要是宿主机

网友:
宿主机关系不大,只要交叉编译工具链OK就好了,一般Suse,RedHat都行。
看你什么样的arm了,看看厂家的SDK有没有啥推荐的。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redhat5 装好了  手里现在有两块板子 一个6410的 一个AT91SAM9263的 玩那块暂时未定。

网友:
我一般用 CentOS,目前是 6.2,编译环境多用 eldk

网友A:
我喜欢用ubuntu,安装软件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ubuntu,安装软件方便

前提是网络够好,公司里面不见得能随意的上外网。

网友:
Ubuntu Fedora 都不错~
不过相对而言,言后者较编程方面比前者考虑得多一点点

呃~~菜鸟撸过……高手勿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网络够好,公司里面不见得能随意的上外网。

如果是Win下面用虚拟机开Lin
就有工具可以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Win下面用虚拟机开Lin
就有工具可以用啦~~~

呵呵,我更喜欢 Linux 服务器 + 客户端。

写代码都是用 Linux 工具,windows 主要用于邮件。

网友D:
雨林木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雨林木风

跟 ubuntu 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 ubuntu 没有区别。

毕竟中文的 界面和软件支持友好一点

网友:
mini2440的说明书推荐用Fedora9

楼主:
友善的资料都是Fedora9的。刚把红帽5安装好。还装了个ECLISPE  比VI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