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ega通过dma对串口发大量数据(已解决已贴代码)

楼主(2012-05-26):
首先感谢下做    AVR-Xmega 播放WAV文件(采用DMA + Event),波形显示 +LED PWM声道峰值 的 lisn3188 大神对我dma的指导,在他的耐心指导下,小菜鸟表示dma终于工作了!
然后有点问题,比如我通过dma对串口发送500多个数据,只发送了前面三个正确00 01 02 然后就有个错误数据A3 然后直接进发送完成中断了,而且传输完成标志位也确认了。。

楼主:
仔细的想了一下,是我糊涂了,果然是菜鸟中的BC
应该用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触发的!
等程序完成了,我发到坛子上来共享!

楼主:
   改成
DMA.CH0.TRIGSRC = DMA_CH_TRIGSRC_USARTE0_DRE_gc;
后,还是不行,
经测试只发送一byte。。。

如果改成纯软件触发
while(1)循环检测
while(!(USART.STATUS & USART_DREIF_bm));
          DMA.CH0.CTRLA|=DMA_CH_TRFREQ_bm;//开始传输
结果是能发送到结束了,但是串口只接收到了一个间隔一个的数据,(00 01 02 04 06 08 0a....)十分诡异,真心求帮助

楼主:
完整使用代码如下
void DMA0_Initial(void)
{

          // reset DMA controller
  DMA.CTRL = 0;
  DMA.CTRL = DMA_RESET_bm;
  while ((DMA.CTRL & DMA_RESET_bm) != 0);
                //DMA enable
         DMA.CTRL = DMA_ENABLE_bm;
//--------------------------------------------------------------------
   // CH0
   // DMA source address register
   //   Increment
   // DMA channel destination address
   //   Fixed
   DMA.CH0.ADDRCTRL =   DMA_CH_SRCRELOAD_BLOCK_gc | DMA_CH_SRCDIR_INC_gc | DMA_CH_DESTRELOAD_NONE_gc | DMA_CH_DESTDIR_FIXED_gc;
   // Trigger Source ,Software triggers +usatre0 为空
   DMA.CH0.TRIGSRC = DMA_CH_TRIGSRC_USARTE0_DRE_gc;
//  DMA.CH0.TRIGSRC = DMA_CH_TRIGSRC_OFF_gc;
//  // ADDR0 - ADDR2 24bit adresse 目标地址 UART(UARTE0.DATA)
   DMA.CH0.DESTADDR0 = ((uint32_t) &USART.DATA) & 0xFF;
   DMA.CH0.DESTADDR1 = ((uint32_t) &USART.DATA >> 8) & 0xFF;
   DMA.CH0.DESTADDR2 = ((uint32_t) &USART.DATA >> 16) & 0xFF;

    // Block transfer count
   DMA.CH0.TRFCNT =394;//UART_TX_BUFFER_SIZE;//所需传输的block大小
   // ADDR0 - ADDR2 24bit Quelladresse //被传输的数组的首地址
   DMA.CH0.SRCADDR0 = (((uint32_t) UART_TX_Buffer)) & 0xFF;
   DMA.CH0.SRCADDR1 = (((uint32_t) UART_TX_Buffer) >> 8) & 0xFF;
   DMA.CH0.SRCADDR2 = (((uint32_t) UART_TX_Buffer) >> 16) & 0xFF;
   DMA.CH0.CTRLA = DMA_CH_SINGLE_bm  |DMA_CH_BURSTLEN_1BYTE_gc;
   DMA.CH0.CTRLB|=DMA_CH_TRNINTLVL_HI_gc;  //iSR enable, transfer
//   DMA.CH0.CTRLA|=DMA_CH_TRFREQ_bm;//开始传输
//--------------------------------------------------------------------
}

一旦需要dma的时候 使用这个语句
DMA.CH0.CTRLA |= DMA_CH_ENABLE_bm;//使能dma,本程序中即为开始发送

在中断中处理、检查是因为发送完成产生中断还是发送错误产生中断,经测试,发送完成产生中断后,该channel dma就被禁用了
ISR(DMA_CH0_vect)
{
        if (DMA.CH0.CTRLB & DMA_CH_TRNIF_bm) { //Transaction Complete Interrup Flag bit mask
                DMA.CH0.CTRLB |= DMA_CH_TRNIF_bm; // DMA  传输结束标志位 This flag is cleared by writing a one to the bit location
        }

}

网友(2013-05-06):
正在为DMA发愁,谢谢分享

网友(2013-09-30):
清多发些 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