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忙看看l3g4200d读数是否正确

楼主(2012-05-26):
Gyro Data: 65533     57     65489
hmc Data: 468     421     456
ACC Data: 65316     13     105
BMP temperature: 2866
BMP Pressure: 2667
Gyro Data: 65465     57     65519
hmc Data: 468     421     456
ACC Data: 65317     13     107
BMP temperature: 2866
BMP Pressure: 2667
Gyro Data: 65509     120     65534
hmc Data: 468     421     456
ACC Data: 65317     13     106
为什么陀螺仪显示的数据那么大,选的量程是250dps

网友:
难道是我的???
gyro  数据没问题  挺稳定的   输出的是补码形式   65xxx  表示负数需要处理下
acc  你是不是  芯片朝下了   貌似不太对
hmc  是对的  用的是自测模式  输出数据时 400左右
bmp  也就那样 数据没怎么处理

网友A:
用十进制表示的二进制补码形式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十进制表示的二进制补码形式看一下

水平校准数值
GYRO -90   80  -35
ACC   25   -7   0(水平示数26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平校准数值
GYRO -90   80  -35
ACC   25   -7   0(水平示数264)

数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没有问题

关于hmc5883,无论怎么转动传感器数据基本不变
hmc Data: 471     424     459
这是什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