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进入LMP3模式了,是不是BSL就不能用了啊?

楼主(2012-05-26):
写程序呢,开了LPM3模式,但是,中断程序有问题,没有执行,也就没有退出LPM3模式。
是不是,单片机运行在LPM3模式下就没法使用BSL了呢?

在给单片机写程序,显示的就是BSL错误。 把LPM3语句给注释掉,在给另外的一块板子写程序,就是正常的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吧。

还有就是,我手头上只有BSL编程器,是不是那个芯片就算是报废了呢?

网友A:
肯定可以下载的,不用担心,可以了解一下BSL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下载的,不用担心,可以了解一下BSL的原理。

那,用BSL编程,总是显示 BSL初始化 失败是怎么回事呢?   之前用这块板子还好好的呢,但是,就是从写了那个程序之后就出这个问题了呀。

并且使用BSL编程上面的 手动复位 按钮,单片机也不会自己复位。

网友:
不太清楚,BSL的第一步应该是复位,在复位的时候有个TEST或者TCK有个时序。目标芯片肯定是要复位的,并且进入BSL中。肯定不在LPM3状态下了。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时序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一下时序是否正确。

谢谢你的答复哈。不过我手头上可没有示波器这么先进的东西啊。

那个板子先放一放吧,有空慢慢研究研究是怎么个回事吧。

网友(2012-07-23):
看看有没有啥外器件影响BS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