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摄像头控制用I2c

楼主(2012-05-27):
如题,最近搞摄像头搞得焦头烂额的,忽然间冒出了一个问题,串口那么好用,为什么不用串口来配置摄像头,而是用i2c?

网友:
I2C属于有时钟同步的电路,硬件实现简单。而串口需要准确的波特率发生电路,对于摄像头的时钟是不固定的,用串口的话成本高很多。

网友:
串口的也有啊,索尼的很多sensor就是串口的,还有楼上说的很对,使用串口要增加成本

楼主: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串口通信在描述对寄存器的操作上以及涉及到类似于DMA操作的时候,就有些力不从心,而且各方设计出的协议也不一样,不好统一。其次,串口存在一定的误码率。
另外一个原因,摄像头不一定都是与PC系统连接,那么对于PC来说,UART、USB更普遍,但是对于嵌入式、工业应用来说,IIC更普遍。
这是我理解的几点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