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 cvavr开发LGT的吗 还有LGT ISP 缺货了

楼主(2012-05-27):
刚在邮购部买保险丝座,想顺路买几片LGT,我习惯用CVAVR,KEIL用多了 ,这个感觉顺手,我也不想装 avr stdio,也不想仿真,直接 cvavr 编译,isp下载就行了

一看 isp 下载器缺货,郁闷啊

网友:
直接命令行调用 avr stdio 的 jtagice.exe

例如
JTAGICE.EXE -dATmega162 -e -ifFlash.hex -pf -vf -ccom4 -B115200

ICCAVR下
ICCAVR -dATmega162 -e -if%o%p.hex -pf -vf -ccom4 -B115200

就是每次下载完得按一下重启如果只使用jtagice可能要拷贝并注册AvrCommon.dll, AvrJtagIce.dll

网友:
要是有人专门针对 各类AVR开发软件写一个 适合LGT的用法就好了。

网友A(2012-08-01):
楼主,请问ISP

你用的是这样的吗
上面有个VTG引脚怎么处理啊,我想自己焊接板子,这样引脚该接那个???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ISP
你用的是这样的吗
上面有个VTG引脚怎么处理啊,我想自己焊接板子,这样引脚该接那个???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购部有现货啊。

大哥,请看这张图片,其中2号引脚的VTG是什么意思啊,我的下载器一直无法下载程序,急死了。。。。

网友:
之前有网友给你解释了,是接目标板的VCC,如果你的目标板有电源那就无需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