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的方案,请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12-05-27):
硬件:
S3C2440核心板……………………………1块
新西达外转无刷马达 A2212/13T …………4只
中特威 AL 30A 无刷电调 …………………4只
三轴陀螺仪模块 L3G4200D …………………1块
六通道遥控器(型号待定)…………………1套

方案:
六个通道中,四轴的升起降落、向前飞向后飞、向左飞向右飞、向左转向右转 各占一个通道,剩两个通道备用
S3C2440接收各个通道发来的PWM信号 和 陀螺仪传感器的信号,经过控制算法,通过四个定时器发送PWM给四个电调

大家看看这个方案可行么?
新人愚钝,还望指出不足之处。。谢谢大家啦

疑问:
1、如果方案可行,想让四轴留空10分钟以上,就现在的配置而言,该选用多大容量的锂电池呢?
2、各个通道的油门信号该如何检测?用UCOS操作系统的话,是用中断还是AD还是单独任务还是其他?求指教。。

网友:
和KK相似,主控+三陀螺仪+遥控+电机+电调,电路及程序设计参考kk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另外我想问下,测试阶段,电调可不可以不用锂电池
我手头有一个12V 20A的直流电源,可以用么?

网友A:
只用 陀螺应该不行吧   得三个传感器 组合起来 才可以 当然如果如果有好的算法程序那就另说了

网友:
本人计划中除了使用6410和多了加速度计外和你配置一样,正学习惯性导航呵呵,一起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 陀螺应该不行吧   得三个传感器 组合起来 才可以 当然如果如果有好的算法程序那就另说了  ...

哪三个传感器啊?
新人求指教。。

网友:
楼主头像论坛有重

网友:
9 轴传感器,加速度 陀螺仪 磁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三个传感器啊?
新人求指教。。

楼上说的那三个哈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对。
只有陀螺仪会漂移的,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能用了。需要加修正。
一般用加速度计和电子罗盘做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