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小项目需要,所以想入手一个示波器

楼主(2012-05-27):
因为一个小小项目的需要,所以入手一个示波器,看了一下资料,有以下几种选择

1.USB型的虚拟示波器
  优点:便宜
  缺点:带宽比较悲剧,一般只有20M。采用速度也一般

2.常用的示波器
  比如某源的那种1102什么的。
  优点:带宽比USB型的好
  缺点:价格贵

3.手持式的示波仪
  魏坤的有壳吗?现在价格是多少?
  其他的要么价格太高,要么性能太差暂不考虑。

比较偏向于第一种。
主要用途是用单片机搞搞CAN通讯什么的。第一种够用么?
大神们给一下意见吧

网友:
不随身带,买个普源台式的DS1102E挺好的,汉泰的USB虚拟示波器用过,还是没有实实在在的示波器方便

网友:
还不如入个逻辑分析仪呢。。。

网友A:
如果小项目能收入1-2万,那肯定值得买个真实商品示波器

网友:
一师弟说要出手上一台DS203示波器

网友:
第2种, 想都不用想

如果你已经有第二种的经典示波器了,再去考虑别的方案.

网友:
第2种~~~价格虽然贵的。但靠谱。

网友B:
第二种,国产几十兆的一千多也不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国产几十兆的一千多也不算贵了

谢谢回复,同时感谢上面诸位仁兄指教
现在定下来了,就买太1102的,
现在有两个备选。(都是淘宝上来的)
一个是安泰信的1102C
一个是是普源的1102E
价格差的比较多……
我看给的配置什么都差不多。哪一个更好一点啊,或者有更好的推荐吗?

论坛的兄弟们给点意见啊。
@阿莫:二手的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小项目能收入1-2万,那肯定值得买个真实商品示波器

肯定值得的,呵呵,谢谢回复

网友C:
普源的吧,国产的还是普源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源的吧,国产的还是普源靠谱一点~

普源的贵不少哦……

网友:
普源1052e,改100M够用了,坛子里李军买新的,等旧的就便宜几百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源的贵不少哦……

工具一分钱一分货,不要贪便宜,我当年真心想买个泰克的,后来预算有限买了个1102E,还不错的,1052E超频这种,工具还是算了吧,不是用来折腾的,稳定,可靠才是重要的,自己超频还不如就50M用用~

网友:
LZ也可以看下我们利利普SDS7102-V这个型号的,大屏、深存储,而且示波器作为工作长期用的,我也是建议买个可靠好用点的比较好

网友:
我是建议买普源的,经过市场的考验。

网友:
普通的20M双综模拟示波器就行了~ 比如ca8020,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普源的还行,但是我用的时候液晶不亮了,不知道谁接触过,打他的客服一直不通,只好用另一台

网友:
示波器又不是只用一次,干嘛卖这么低端的;
自从吃过一次亏我再也不信任国产低端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