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串的数据流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单实现?

楼主(2012-05-27):
比如always@(posedge clk)
begin

                                x1        <=        x ;
                x2        <=        x1 ;
                x3        <=        x2 ;
                x4        <=        x3 ;
                x5        <=        x4 ;
                x6        <=        x5 ;
                x7        <=        x6 ;
                x8        <=        x7 ;
  ......

end
假如我的数据是X,X1,X2,X3,X4,X5.......XN,我不想一个一个的这样输,有没好办法呢?

网友:
VHDL这样写,x:buffer  std_logic_vector(255 downto 0)
x(255 downto 1)<=x(254 downto 0);这是个SHIFTER,在时钟作用下移位。verilog我能看懂部分代码,不会写(幼儿园水平)

网友A:
    wire/register wA[0:N-1];

    genvar ShiftCount;
    generate for(ShiftCount=1;ShiftCount<N;ShiftCount=ShiftCount+1)
        begin
............................
        end
    endgenerate

网友:
还有其他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re/register wA[0:N-1];

    genvar ShiftCount;

还需要定义寄存器数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定义寄存器数组吗?

你的X是什么数组就是什么什么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