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平衡车走走停停

楼主(2012-05-27):
请问,自平衡的两轮小车走走停停是怎么回事?

网友:
走走停停有几个现象:
1.往一个方向走走停停
原因:中点位置要修正,自平衡控制前进后退就是改变这个中点。
2.前后摇摆
原因:这是前后摇摆动态平衡的修正,属正常。要立住不动需轮子加编码器进行速度和行程的控制

楼主:
请问,这应该怎么加速呢?就是从静止加速到目标速度?

网友(2012-08-12):
我的也差不多,有的时候就倒下了

网友(2012-09-22):
引用 网友A:
////************************************************************************////
如需两轮平衡车套件 ...

拙见:作为电工说这样的话容易让人诟病。完全没有用日本的东西那说明用料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应该怎么加速呢?就是从静止加速到目标速度?

给一个周期的干扰给平衡车,当然干扰周期不能大于平衡周期,干扰周期越大控速响应越慢,越小的话控速效果好,但是不利于平衡.所谓的干扰就是控制电机->控制轮子往后转那么平衡控制会使车子向前走,控制轮子往前转那么平衡控制会使车子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