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MS320f2812开发板发烫!

楼主(2012-05-27):
如题,我的开发板一通电,DSP芯片就发烫,不知道啥原因,哪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有短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吧?

能具体点吗,目前我也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B:
建议你先检查一下电源,也看看是不是只有DSP芯片发烫,如果电源没问题,你就得查查是不是他的某些引脚是不是短路了,或者换一片片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先检查一下电源,也看看是不是只有DSP芯片发烫,如果电源没问题,你就得查查是不是他的某些引脚是不 ...

我刚把芯片板拆下来其他部分感觉没问题,插上芯片板DSP芯片和电源芯片就发热

网友: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芯片的输出,看看,看看它输给DSP的电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把芯片板拆下来其他部分感觉没问题,插上芯片板DSP芯片和电源芯片就发热 ...

你测一下电压,同时看看DSP的焊盘有没有短路的,如果都没问题,可能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2812是有上电时序的,错了可能会坏,也不是全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点吗,目前我也不知道啥情况?

检查焊盘之间是否有短路,还有引脚之间是否有连焊

网友:
2812工作时室温下估计都在40度以上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的热情解答,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板子,焊盘之间没啥问题,电源芯片输出也是正常的,现在唯一的可能我觉得就是芯片烧了,太悲剧了,完全莫名其妙嘛,昨天我用的时候还是好的,今天莫名其妙就烧了,天理何在啊.....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量DSP到 3.3v和GND、1.8V和GND之间的电阻,要是只有几欧姆,那就是烧了。我最近都烧了两片2812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量DSP到 3.3v和GND、1.8V和GND之间的电阻,要是只有几欧姆,那就是烧了。我最近都烧了两片2812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坏了。用的时候要注意静电。

网友:
建议测一测DSP各个引脚的阻值,(个人认为芯片坏的几率大)

网友(2019-12-11):
我的也烫 通电一秒就发烫 现在都不敢开啦!
下面是2812成品板子的图,有没有谁知道这个板子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是一款DDC通信板,如果有人可以维修,本人可以支付维修费用,谢谢,万能的阿莫群!

网友D:
以我的经验DSP一旦发烫厉害,就是烧了,直接换dsp吧,话说现在TI已经把不把28系列当作dsp了

网友:
你是不是把TI2812的AD或IO部分接入过高于3。3V的电平了,没救了,换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我的经验DSP一旦发烫厉害,就是烧了,直接换dsp吧,话说现在TI已经把不把28系列当作dsp了 ...

但是这个里面有程序吧?有程序的话换也没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