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的FSMC地址线A0---A15如何分配

楼主(2012-05-27):
FSMC的设置,手册上只分配了A16---A23,那么地址线A0---A15该如何分配,是否是和数据线D0--D15复用了,那么如果复用了,它的锁存控制又会是用那个IO口呢?

网友A:
你可以再详细的看看数据手册,
1、我记得STM32F103VET6是100脚的封装,它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复用的
2、它的锁存管脚是第93脚,FSMC_NADV
3、另外千万要注意,它是NAVD信号的下降沿锁存低16位地址,如果用LVC16374A等之类的锁存器,它是上升沿锁存,所以必须增加一个反相器
4、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再详细的看看数据手册,
1、我记得STM32F103VET6是100脚的封装,它的地址线和数据线是复用的
2、它的 ...

非常多谢您详细的解答.
对的,是100脚,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两片373来锁存了.
这两天调试看怎样,有疑问希望能再跟你请教探讨

网友A:
没事,能帮到你就行了

网友(2017-08-30):
引用 网友A:
没事,能帮到你就行了

大腿好人~~小弟公司考虑成本使用的是stm32f103vet6外扩sram,小弟这里实在不清楚,也找不到相应资料  望大腿解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能帮到你就行了

大腿 就是这个图了,可否给个思路  感激不尽~

网友:
哥们你这是要干啥,想问什么啊?用FSMC连接sram不会连还是什么?要是不会连的问题,你可以参考大神们的开发板啊

楼主:
都挖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