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解码器DIY DIR9001+PCM1794A

楼主(2012-05-27):
一直来都想拥有一个自己的解码器。在网上闲逛多时,看某网购DAC解码器产品无数,为最适合自己的日常应用,思考再三,终于还是决定自己做一套。
初步想法是:同轴输入必不可少啦,主要用途之一;光纤就算了,俺木有设备用光纤。支持USB输入,虽然目前只有16bit,对于大多数CD都是自己刻的穷人来说,刻碟前接电脑试听功能显得很重要。另外,预留IIS接口,后期有时间了,再做一个U盘HIFI播放器。
DAC选择使用“目前最高性能”称号的PCM1794A;USB部分就用PCM2707;

先上今天刚刚整理好的原理图。由于平时上班也比较忙,只有利用周末等业余时间弄,更新相对慢点。同时也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性能最好”的是PCM1792吧

楼主:
传说中最好的是PCM1704,是R2R网络的。现在已经停产,目前TI宣传最高性能是PCM1794.

网友:
引用 楼主:
传说中最好的是PCM1704,是R2R网络的。现在已经停产,目前TI宣传最高性能是PCM1794. ...

呵呵,他手上玩的就是1704...

网友:
原理图我看了一下,没看出什么问题,应该是原厂电路参数吧
我有个在斯巴克的朋友,他说,179x这种DAC,如果用电子管做LPF声音会比较好听些

楼主:
回楼上,都是参考原厂datasheet的参数。

想找个双12V,单6V的环牛。网上搜了一圈,多数都是双24,双12,单6的。。。
多一个绕组虽然不影响使用,总觉得不舒服,是不是所有玩声音的都会这样?

网友:
关于牛,只要温升低,满载振动小,有静电屏蔽,我就满足了。其他也听不出来

楼主:
只是看着3根线空在那里,不太舒服。

网友:
用热缩管套好,扎带扎上不就完了。不用纠结这个问题。在电路方面多用点心思才好。

网友:
关注~我也准备做一个自己的解码器

楼主:
请教各位:
1. PCM2707是通过IIS直接接PCM1974的jitter小,还是PCM2707 通过S/P DIF -> DIR9001 -> PCM1794的jitter 小?
2. 同轴输入是否需要加隔离变压器?有人说加隔离变压器本身会引入噪声,又担心没有隔离,会引入PC的噪声。

网友:
采用IIS的方式jitter要比SPDIF小,有条件采用IIS的有限采用。时钟不需要再接收端恢复。SPDIF需要在接收端恢复时钟。增加隔离变压器只有减小噪声而不会引入噪声。你尽管加入隔离变压器,但是要注意变压器的阻抗,并且对脉冲上升元敏感的处理器会有影响,长时间的低电平变压器不会响应。

网友:
第一点,个人倾向于IIS连接。网上竟然传说通过SPDIF连接更好,很不解
第二点,没有弄个不敢发表意见,怕被拍死

网友A:
1702-J....不贵也才25一片........性能不见得比1704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02-J....不贵也才25一片........性能不见得比1704差多少....

我手上也有一对1702,还有一片SM5847。还没做板。因为正在玩1704+1706

网友B:
最近也在做一个2707+1796+DIR9001的解码器!

耳放从ti要了几片OPA627,但功率管不知道选什么。

耳机是598,喜欢那个外形,听感也满足了!

一起学习学习。

楼主:
添加同轴变压器,请问以下电路是否可以?

业余制作,没有测试设备,多多指导

网友(2012-07-31):
你好!请你把你的DAC解码器的图纸发给我一份好吗?谢谢!hongyun8822@163.com

网友(2012-09-06):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做一个2707+1796+DIR9001的解码器!

耳放从ti要了几片OPA627,但功率管不知道选什么。

你用OP627+BUF634方案吗?弱问一下,PCM1794a出来必须加这一级才能推动耳机吗?

网友:
最好还是加一级缓冲器,如果是推HD650这种,还得有个10dB的增益才行,不然推不动声场拉不开

楼主:
to 18楼
最近都在外面出差,公司电脑里没有图纸,回去发给你。

之前刚刚布局完成,还没有完成。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要是弄PCB出来分享就好了。

网友(2012-10-07):
USB真的有点糟蹋了这颗DAC。

网友:
这个PCM解码必须要接正负电源吗

网友:
大概扫了一下, 楼主功夫下了不少. 可能有些地方还能改进, 例如, 同轴输入加隔离, 输出的NE5534最好加甲类偏置.

楼主(2012-11-10):
最近工作特忙,基本除了工作的事情就是睡觉了。。。在淘宝上买了个PCM1794套件,让大家失望了。。。

原设计者加了个并联稳压电源给运放供电,感觉设计挺细心,结果装机发现声音跟笔记本声卡无异。
用示波器一看,并联稳压电源中 -15V的纹波很大,达1V。且纹波波形像没有稳压的效果一般,完全随机的漂。先尝试改进电源看看音质是否有改善。

楼主:
+15V DC Coupling

-15V AC Coupling

-15V DC Coupling

楼主:
各位模拟高手,能否帮忙分析下下图的并联稳压电路原理?实测是管子很烫,但稳压效果很差啊

网友:
并联稳压要求负载在某个范围内才有好的效果。还是用洼田稳压效果来的好些。
低端设计的解码,一些DIY解码甚至还不如笔记本音频输出。
就算是某大厂的千元成品机,效果都很一般。玩解码,还是进口的传统品牌有实力。

楼主:
低端设计的解码,一些DIY解码甚至还不如笔记本音频输出。
========================
确实是这样。

玩解码,还是进口的传统品牌有实力。
==========
解码器纯硬件,DIY为啥不直接copy?

网友(2012-12-18):
用tl431做稳压电源,效果不错的,前面的2个三极管,可以用一个大功率电阻代替。

网友(2015-05-23):
发烧永不过时,我把芯片都配齐了,到处找板子呢